[技术求助] acs712电流传感器检测交流电

楼主(2016-12-24):
我用的ACS712模块空载时输出电压不稳定,为什么?理论上是输入电压的一半。实际情况下输入电压值在4.8~5.3v波动,那我怎么确定基准电压?检测交流电时该怎么判断0.5A到1A正常电压。

网友A:
空载的时候你输入电流也是不稳定的吧,看看手册,是不是对负载本身就有要求了。

网友B:
我觉得你的供电是不是有问题, 有没有足够稳定呢?
这种电路对电源的要求相当的高, 往往需要特别的精度和滤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