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電路問題請教

楼主(2016-12-24):
嗨各位大神好,

下圖是mic常看到的線路,針對C206這顆電容,之前是聽人家說是用來濾除差模干擾信號的,不過小弟一直想不透,這電容是怎麼濾除差模干擾的呢?

問過公司學長,學長是說假設noise couple到麥克風,會在mic+/mic-上分別產生差模的noise,而noise看到C206這顆電容,由於電容高頻低阻抗的特性,在C206這條路徑上相當於短路,故差模的noise就抵銷了...

想請問大神這說法是確的嗎? 感謝各位~

网友A:
这里有个前提,就是MIC的引线较长。此时因电磁干扰的耦合,如果MIC两根线上的噪声电平不同即存在差模干扰的话,那么通过C206的耦合,噪声电平的差距将会缩小,差模电压降低而共模电压上升,所以C206确实是为降低差模干扰所设。此电路为平衡式,后面的放大器是差分输入的,具有很强的共模抑制能力,所以不怕共模干扰。楼主引述的说法有个问题,差模不是抵消,而是转成了共模,共模在差分放大器内互相抵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个前提,就是MIC的引线较长。此时因电磁干扰的耦合,如果MIC两根线上的噪声电平不同即存在差模干扰的 ...

"通过C206的耦合,噪声电平的差距将会缩小",
這句話不太明白,是因為低阻抗的關係,讓兩根導線noise電平差距縮小嗎? 類似因為低阻抗,能量由高電位跑到低電位的概念嗎?
簡略畫了一張圖,紅色訊號是noise,兩根線上不平均,通過C206,讓他們差距減小,是這樣子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C206的耦合,噪声电平的差距将会缩小",
這句話不太明白,是因為低阻抗的關係,讓兩根導線noise電平 ...

忽略掉MIC信号,只考虑差模干扰信号,这样你的思维会更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