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GD32 有没有驱动无刷电机的案例?

楼主(2016-12-25):
请问 GD32 有没有驱动无刷电机的案例?

想做一款医疗设备。不知道有没有可以驱动3万转的驱动案例?

网友A:
同求!

是不是可以直接移植STM32 FOC库?

网友B:
同求!

吸尘器机器人,以及吸尘器等等 都需要!

希望GD可以开发一下这样的案例1

网友C:
这个方面的很少见的,不过还是蛮重要的。

楼主:
是啊!

ST最新出了驱动的程序。

网友D:
可以用ST的一切库

网友E:
无刷电机的驱动这方面的我还没涉及到的

网友F:
st要郁闷死了

网友G:
这方面跟ST的没有啥区别, 直接参考ST的案例即可

网友H:
这个就不知道的,一般不会直接给提供的

网友I:
这么快的速度啊,要求比较高啊

网友J(2017-01-30):
这个具体的设计方案的可能有,但是实现软件代码方面的不好找的吧

网友K:
这个貌似不好整的。。现在网上搜下的

网友L(2020-05-28):
只要用ST可以实现的,GD也是可以的。3万转我记得新唐有这样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