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总线开关SN74CB3Q3257切换问题

楼主(2016-12-25):
在使用SN74CB3Q3257对两路pwm进行2选1输出的时候,发现在切换的过渡过程,容易形成一个与其他脉宽不同的脉宽,同时电平会被整体拉低几十ms后又恢复正常。如下图。怎么能够不出现那个脉宽不同的波形?
注:1路pwm为dsp编程产生,另外1路为其他设备始终产生的,无法对其编程。

网友A:
没办法。。。。。。。
除非这两路信号是同一个控制器产生的。

网友B:
模拟开关有两种动作机制,一种是“先闭合在断开”,就是先接通另一路在断开原来的连接;一种是“先断开在闭合”,就是先断开原来的连接在闭合接通另一路。楼主波形有点像这个模拟开关是先闭合在断开的机制导致,不过常见都是us级别的影响

网友C:
信号驱动能力上想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