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应用领域

楼主(2016-12-25):
其实现在见得最多的还是LED控制卡上面。

看到因为现在都是在拼价格。

都想着降低成本,所以看到原来的STM32阵营都转到GD32上来了。

感觉GD32还是比较成功的…………

网友A:
这个跟stm32类似啦,工控领域的应用非常多才是

网友B:
这个价格战是一方面的,还一个讲究的是性价比的哈

网友C:
这个在现在的工控领域的还是蛮多的

网友D:
太多了,什么都可以的

网友E:
工控领域的还是蛮多的。。

网友E:
这个现在在慢慢的挤占stm32的空间的,,,是stm32起步早的,现在地位依然还很庞大的

网友F:
直接赶超stm32的就OK啦

楼主:
某些产品 用STM32还是非常可靠的。

但是 你就不一定敢选择GD32.

网友G:
一比功耗,就不行了,而且GD32对于个人用户根本不好买

网友H:
GD32确实取代了st F10x系列的份额,但是ST的产品线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