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做过MCU控制并联臂机器人的案例?

楼主(2016-12-25):
请问谁做过MCU控制并联臂机器人的案例?

楼主:
类似于并联臂打印机的。

但是需要对坐标进行编程,从一个点移动到另一个点即可。

类似于分拣机器人。

网友A:
建议楼上看一看 arduino 开源的案例!

网友A:
MegaPI制作Delta机械臂

网友A:
我是一名Arduino/Edison用户。平常比较熟悉Arduino的使用和编程。对于给Arduino UNO, Mega2560等单片机编程,需要弄清楚PIN端口 IO1-13, A0-A5,这些端口的位置,再相应读写端口状态,就可以做到一些基本的功能。Intel Edison也类似,只是开发环境和编程开发界面有了一个变化。但关键都在弄清端口有哪些,怎样调用。

但是,对于MakeBlock MegaPI这样的运动控制板,它集成了很多功放和步进控制芯片,在板卡接口上又引入了工业标准接口。MegaPI的PIN端口,更是远比Arduino复杂。这对于我们这样较少接触Arduino扩展板的用户,感觉比较陌生。怎样调用这么多的端口,我感到无从下手。

拿到MegaPI后,我查阅官方资料。开始逐步了解这块功能强大的运动控制主板。随着对MegaPI学习的不断深入。我在arduino中文社区的帮助下,自备材料,使用开源方案做出了一台Delta机械臂,并可以做基本的动作控制。

网友A:
制作Delta机械臂的初步设想,设计图纸,源程序。

MegaPI自带4路步进电机驱动SLOT插座,使用它控制机器人是个很好的选择。它连接电机,连线简单,集成度高。选择它控制Delta机械臂,实际需要使用3个电机控制插座。

Delta机械臂方面,因为Delta3D打印机设计方案比较成熟,目前销量大,零配件便宜。所以我打算按照Delta3D打印机方案制作机械臂,只是摒弃掉打印机的吐丝机。只要其机械臂运动系统即可。

网友B:
我做过,我收集整理了一下,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C:
核心是极坐标与3个步进电机转动角度的关系。

网友B:
详见如下照片1:

网友B:
如下详见照片2

网友C:
虽然不知道题主问题是Delta2还是Delta3机器人, 但是还是安装Delta3机器人答一下吧,这个就是一个Delta3机器人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各家的产品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结构肯定是一样的, 当然也有变种,但是这个不在讨论之列.

这个结构最早是有一个叫Clavel的人发明的. 这种并联结构机器人最大的特点是快, 非常快, 也很容易理解, 别人都是一个手在工作. 这个有3个手臂在同时工作, 所以它的速度非常快. 通常能做到300个/分钟的拾取放置工作循环. .

至于它的控制原理, 当然就是运动学逆解算了. 根据笛卡尔坐标系给定的坐标, 再根据这个机器人的机械结构, 反解出对应的3个电机的转动角度. 具体的算法和资料应该在百度上可以查到. 国内有很多人都在研究这个机器人. 我本人也写过这种机器人的算法. 我就不在这里贴出来了.

网友B:
详见如下照片3

网友B:
详见照片4

网友B:
详见照片5

网友B:
详见照片6

网友B:
详见照片7

网友B:
详见照片8

网友B:
详见照片9

网友C:
请问可以提供C语言的源码吗?

网友B:
详见照片10

网友B:
详见照片11

网友B:
详见照片12

网友B:
详见照片13

网友B:
以上1-13算法有需要的,可以看看

网友C:
这个源码不好找啊!

网友D:
感觉这算法有点难

网友D:
给个解析会很清楚

网友E:
楼上的,我也搞过一些算法,下面来学习分享一下

网友E: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encoder_operation.h"
#include "my_stm32_bitband_define.h"

#define INTNUM 40
#define OFF_SPEED_LOOP_VAL 300 //离目标位置还差这么多时退出速度环的
#define SPEED_CONTROL_BIAS 0 //速度控制算出kd需要一个偏移量。具体解释看speed_control()函数。

typedef struct

网友E:
int nowspeed;
  int targetspeed;
  int nowdistance;
  int targetdistance;
  int orderspeed;
  int ifdone;//是否完成定位。
}Encoder_structure;

static Encoder_structure EncoderStatus[4];
static int pre[4],now[4],encoderhigh[4]={0,0,0,0};
static int speed[4];
static const int kp_0[4] = {0, 30, 30, 30};
static const int ki_0[4] = {0, 100, 100, 100};
//static int kd_1[4] = {0, -100, -100, -100};
static const int kd_0[4] = {0, -10, -10, -10};

网友E:
              电机编号 设置当前值     设置目标值      设置目标速度
void motor_init(int num, int now_set, int target_set, int targetspeed_set)
{
  encoderhigh[num] = now_set/65536;

  if(num ==1)ENCVAL_1 = now_set%65536;
  if(num ==2)ENCVAL_2 = now_set%65536;
  if(num ==3)ENCVAL_3 = now_set%65536;

  EncoderStatus[num].nowdistance = now_set;
  EncoderStatus[num].targetdistance = target_set;
  EncoderStatus[num].targetspeed = targetspeed_set;
}
//别的文件的函数取得编码器的速度:==============================
int get_encoder_speed(int motornum)
{
  return(EncoderStatus[motornum].nowspeed)

网友E:
/取得实际编码器数值============================================
int get_real_encoder(int motornum)
{
  return(EncoderStatus[motornum].nowdistance);
}
//别的文件设置电机 相对 位置,速度==============================
//
void set_motor_addon_distance(int num, int addon, int speed)
{
  EncoderStatus[num].targetdistance += addon;
  EncoderStatus[num].targetspeed = speed;
}

网友E:
//别的文件设置电机 绝对 位置,速度==============================
//
void set_motor_distance(int num, int dis, int speed)
{
  EncoderStatus[num].targetdistance = dis;
  EncoderStatus[num].targetspeed = speed;
}
//别的文件查询是否已经运动到目标点==============================
//
int get_if_reach(int num)
{
  return EncoderStatus[num].ifdone;
}

网友E:
//对电机进行PID控制=============================================
//在公式pwm = kp*(target - now) - kd*speed + 1/ki*segma(error),由于kd越大,
//pwm值越小,speed越小,则若要让speed达到指定值,kd要减小;小于指定值,kd增大
//反转时,speed是负的,要让speed达到指定值,kd还是要减小
//现在发现用kd控制速度不是个办法,于是将速度环和位置环分离了
void motor_pid(int num)
{
  int pwmval=0;
  int speed=0,now=0;//当前速度和位置
  int target=0,targetspeed=0;//目标位置和目标速度
  int err=0,err_abs=0;//与目标误差,及其绝对值
  int kp,ki,kd;//三个参数
  static int justnowerr[4];//上次的速度,上次的误差
  static int speedintag[4];//速度积分项,长期积分
  int frflag;//正反转标志

网友E:
target = EncoderStatus[num].targetdistance;    //先给各个变量赋值
  targetspeed = EncoderStatus[num].targetspeed;
  now = EncoderStatus[num].nowdistance;
  speed = EncoderStatus[num].nowspeed;
  kp = kp_0[num];
  ki = ki_0[num];

  /*求出位置误差*/
  err = now - target;
  if(err<0)err_abs = -err;
  else err_abs = err;

  /*把我数字全变成正的!!!!之前使负数晕死我了*/
  if(target<0) target = -target;
  if(now<0) now = -now;
  if(speed<0) speed = -speed;

  /*决定是速度闭环还是位置闭环*/
  if( err_abs < OFF_SPEED_LOOP_VAL )
  {

网友E:
/*终于开始上位置PID了*/
    pwmval = err_abs * kp;      //算出比例项
    pwmval = pwmval + kd_0[num]*speed;//加上微分项,减速
    frflag = err;
    EncoderStatus[num].ifdone = 1;//算是已经到达定位点了
  }

网友E:
else  //离终点远着呢,速度环继续,位置环歇着
  {

    if(frflag<0 && justnowerr[num]>0)speedintag[num]=0;//换向的话,速度积分重算
    if(frflag>0 && justnowerr[num]<0)speedintag[num]=0;
    justnowerr[num] = frflag;

    speedintag[num] += targetspeed - speed;
    if(speedintag[num] > 4000)speedintag[num] = 4000;
    if(speedintag[num] < -4000)speedintag[num] = -4000;

    pwmval = (SPEED_CONTROL_BIAS + targetspeed - speed)*100 + speedintag[num];

    if(speed > targetspeed+2)frflag = -err;
    else frflag = err;
    if(pwmval<0)pwmval = 0;
    if(pwmval>3920)pwmval = 3920;
    EncoderStatus[num].ifdone = 0;//未完成定位
   }

网友E:
/*赋给PWM值*/
//#define HALFPWM
#ifdef HALFPWM
#define
  if(num == 1)
  {
    if(frflag<0){MOTOR1_R; PWMVALUE_1 = pwmval/2;}
    else {MOTOR1_F; PWMVALUE_1 = pwmval/2;}
  }
  else if(num == 2)
  {
    if(frflag<0){MOTOR2_R; PWMVALUE_2 = pwmval/2;}
    else {MOTOR2_F; PWMVALUE_2 = pwmval/2;}
  }
  else if(num == 3)
  {
    if(frflag<0){MOTOR3_R; PWMVALUE_3 = pwmval/2;}
    else {MOTOR3_F; PWMVALUE_3 = pwmval/2;}
  }
#else
    if(num == 1)
  {
    if(frflag<0){MOTOR1_R; PWMVALUE_1 = pwmval;}
    else {MOTOR1_F; PWMVALUE_1 = pwmval;}
  }
  else if(num == 2)
  {
    if(frflag<0){MOTOR2_R; PWMVALUE_2 = pwmval;}
    else {MOTOR2_F; PWMVALUE_2 = pwmval;}
  }
  else if(num == 3)
  {
    if(frflag<0){MOTOR3_R; PWMVALUE_3 = pwmval;}
    else {MOTOR3_F; PWMVALUE_3 = pwmval;}
  }
#endif

网友E:
/*留下1%占空比给电荷泵*/
  if(PWMVALUE_1 < 40)PWMVALUE_1 = 40;
  if(PWMVALUE_2 < 40)PWMVALUE_2 = 40;
  if(PWMVALUE_3 < 40)PWMVALUE_3 = 40;
}

////电机速度控制,返回的是PID控制中的kd值============================
////废弃不用了
//int speed_control(int speed, int targetspeed, int err)
//{
//  static int justnowspeed,justnowerr;
//  static int intag;//积分项,长期积分
//
//  if(err<0 && justnowerr>0)intag=0;//换向的话,速度积分重算
//  if(err>0 && justnowerr<0)intag=0;
//  justnowerr = err;
//
//  intag += targetspeed - speed

网友E:
/  return (SPEED_CONTROL_BIAS + targetspeed - speed)*100 + intag;
//  //这里假设kd与速度控制的关系是线性的,kd越大速度越小,则目标速度越大kd越小,
//  //当前速度越大kd越大。
//}

网友E: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encoder_operation.h"
#include "my_stm32_bitband_define.h"
#include "machine_control.h"
#include "math.h"
#include "atan_list_1.h"
#include "machine_poslist.h"

#define DELTA_BASE 10//机器移动步进距离
#define SPEED_BASE 30//机器基速度。有时间再将速度可调

网友E:
typedef struct
{ int x;
  int y;
  int z;
  int nowx;
  int nowy;
  int nowz;
  int tx;
  int ty;
  int tz;
  int pos[3][5];
  int angle[4];
  int cmdpointer;//指向哪个值,x还是y还是z
  int numpointer;//指向某值的哪个位,第一还是第二还是第三

  int done_steps;//已完成的动作数目
  int autorun;//允许自己跑
}machinestatus;

网友E:
static machinestatus machine;

//  int a,b,c, speed_a, speed_b, speed_c;//分别是三个电机的编码器值和速度
//  int k1,k2,k3, u1,u2,u3, v1,v2,v3;//解算中间值,详见那姐们的论文
//  float t1,t2,t3;
//  int angle1, angle2, angle3;
//  int mid,mid2,mid4,mid5;//解算优化中间值
//  long long mid3;

网友E:
//  int a,b,c, speed_a, speed_b, speed_c;//分别是三个电机的编码器值和速度
//  int k1,k2,k3, u1,u2,u3, v1,v2,v3;//解算中间值,详见那姐们的论文
//  float t1,t2,t3;
//  int angle1, angle2, angle3;
//  int mid,mid2,mid4,mid5;//解算优化中间值
//  long long mid3;

//放在USART1里的函数,用于接收和更改命令========================
//
void UASRT_cmd_process(void)
{
  char cmdval;
  cmdval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0xFF;//接收数据,整理除去前两位
  if (cmdval == 'x')
    {machine.cmdpointer = 0; machine.numpointer = 0; USART_SendData(USART1 , 'x');}//选x坐标
  else if(cmdval == 'y')
    {machine.cmdpointer = 1; machine.numpointer = 0; USART_SendData(USART1 , 'y');}//选y坐标
  else if(cmdval == 'z')
    {machine.cmdpointer = 2; machine.numpointer = 0; USART_SendData(USART1 , 'z');}//选z坐标
  else if(cmdval == '-' || cmdval =='+')
    {machine.pos[machine.cmdpointer][4]  = 44 - cmdval; USART_SendData(USART1 , cmdval);}
  else if(cmdval == 'd')machine.z -= 10;//抬刀一点
  else if(cmdval == 'u')machine.z += 10;//落刀一点
  else if(cmdval == 'l')machine.x +=100;//x+
  else if(cmdval == 'j')machine.x -=100;//x-
  else if(cmdval == 'i')machine.y +=100;//y+
  else if(cmdval == 'k')machine.y -=100;//y-
  else if(cmdval == 'a')machine.autorun = 1;
  else if(cmdval == 'u')machine.autorun = 0;
  else if(cmdval>='0' && cmdval<='9')//是数字或符号
    {
//      if(cmdval < 48)machine.pos[machine.cmdpointer][3]  = 44 - cmdval;
      machine.pos[machine.cmdpointer][machine.numpointer] = cmdval - '0';
      machine.numpointer++;
      USART_SendData(USART1 , cmdval);
      if(machine.numpointer>=4 && machine.cmdpointer == 0)
        {
          machine.numpointer = 0;
          machine.x = machine.pos[0][0]*10000 + machine.pos[0][1]*1000 + machine.pos[0][2]*100 + machine.pos[0][3]*10;
          machine.x *= machine.pos[0][4];
          //USART_SendData(USART1 , 'X');
          //注意,保存的是以10um为单位
        }

网友E:
  if(machine.numpointer>=4 && machine.cmdpointer == 1)
        {
          machine.numpointer = 0;
          machine.y = machine.pos[1][0]*10000 + machine.pos[1][1]*1000 + machine.pos[1][2]*100 + machine.pos[1][3]*10;
          machine.y *= machine.pos[1][4];
          //USART_SendData(USART1 , 'Y');
        }
      if(machine.numpointer>=4 && machine.cmdpointer == 2)
        {
          machine.numpointer = 0;
          machine.z = machine.pos[2][0]*10000 + machine.pos[2][1]*1000 + machine.pos[2][2]*100 + machine.pos[2][3]*10;
          machine.z *= machine.pos[2][4];
          //USART_SendData(USART1 , 'Z');
        }
    }
  else if(cmdval == 'o')machine_status_init();//o指的是回原点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

网友E:
//电机状态初始化==================================================
//
void machine_status_init(void)
{
  char j,k;
  //初始化机器当前和目标坐标以及步进坐标
  machine.x = 0;
  machine.y = 0;
  machine.z = -21000;
  machine.nowx = 0;
  machine.nowy = 0;
  machine.nowz = -21000;
  machine.tx = 0;
  machine.ty = 0;
  machine.tz = -21000;
  //初始化机器命令坐标数组
  for(j=0;j<3;j++)

网友E:
  {
      for(k=0;k<3;k++)machine.pos[j][k] = 0;
    }
  //初始化电机的编码器值
  for(j=0;j<4;j++)machine.angle[j] = 0;
  //初始化坐标符号
  machine.pos[0][3] = 1;
  machine.pos[1][3] = 1;
  machine.pos[2][3] = 1;
  //初始化命令指针
  machine.cmdpointer = 0;
  machine.numpointer = 0;
  machine.done_steps = 0;
}

网友E:
//取得当前坐标====================================================
//
int get_now_pos(char num)
{
  //存在内存中的数据是10um为单位,给别人看的则是100um
  if(num == 'x')return machine.nowx;
  if(num == 'y')return machine.nowy;
  if(num == 'z')return machine.nowz;

  return 0;
}

网友E:
//取得目标坐标====================================================
//
int get_target_pos(char num)
{
  if(num == 'x')return machine.x;
  if(num == 'y')return machine.y;
  if(num == 'z')return machine.z;

  return 0;
}

网友E:
//直接给坐标,不经过串口命令,慎用================================
//注意,输入的单位是mm
void give_pos_to_machine(int x, int y, int z)
{
  machine.x = x*100;
  machine.y = y*100;
  machine.z = z*100;
}

网友E:
////计算出正解,即电机要转动到的编码器值并传递给电机驱动===========================
//注意,输入的单位是10um
void solve_motor_f(int x, int y, int z)
{
#define La 11700//234 * 50
#define Lb 5150 //103 * 50
#define La2 136890000
#define Lb2 26522500

  int a,b,c, speed_a, speed_b, speed_c;//分别是三个电机的编码器值和速度
  int k1,k2,k3, u1,u2,u3, v1,v2,v3;//解算中间值,详见那姐们的论文
  float t1,t2,t3;
  int angle1, angle2, angle3;
  long long mid,mid2,mid4,mid5;//解算优化中间值
  long long mid3;
  int delta_a, delta_b, delta_c,delta_max;

  x /= 2;
  y /= 2;
  z /= 2; //从这里开始,运算单位都是20um,之前是10um  ///3

  mid = x*x + y*y + z*z;//mid记录的是三个坐标平方和,因为后面用的频繁 ///9
  mid2 = (La2 - Lb2 - mid); ///10
  //以下算a编码器值--------------------------------------------------------
  k1 = mid2 / Lb + 2*z;  ///19
  v1 = mid2 / Lb - 2*z;  ///20
  u1 = (3464*x + 2000*y)/1000;//这里先把sqrt(3)给放大了,最后再缩小 ///18
  mid5 = k1*v1/10;  ///27
  mid5 *=4; //19
  mid3 = u1*u1/10 - mid5;  ///29
  mid4 = sqrt(mid3)*6325;  ///373
  t1 = (-u1*2000 - mid4)/(2*k1);//至此,t1被放大了2000倍,精度0.025%  //46
  angle1 = atan_list_1[(int)(t1*2.5)];  ///2568,**
  a = -angle1 * 13201 ;   ///209,**
  a = a /5000;
  //算b编码器值------------------------------------------------------------
  k2 = k1;//mid2 / Lb + 2*z;
  v2 = v1;//mid2 / Lb - 2*z;
  u2 = (-3464*x + 2000*y)/1000;
//  mid5 = k2*v2/10;  //在这里a的mid3没有变化
//  mid5 *=4;
  mid3 = u2*u2/10 - mid5;
  mid4 = sqrt(mid3)*6325;
  t2 = (-u2*2000 - mid4)/(2*k2);
  angle2 = atan_list_1[(int)(t2*2.5)];
  b = -angle2 * 13201 ;
  b = b /5000;
  //以下算c编码器值--------------------------------------------------------
  k3 = k1 / 2;//mid2 / Lb + 2*z;
  v3 = v1 / 2;//mid2 / Lb - 2*z;
  u3 =  -2*y;
  mid5 = mid5 / 4;//k1*v1/10;
  //mid5 *=4; //19
  mid3 = u3*u3/10 - mid5;
  mid4 = sqrt(mid3)*6325;
  t3 = (-u3*2000 - mid4)/(2*k3);
  angle3 = atan_list_1[(int)(t3*2.5)];
  c = -angle3 * 13201 ;
  c = c /5000;
  //解算完鸟!!!!!!!!!!!!!!!!!!!!!!!!!!!!!!!!!!!!!!!!!!!!!!!!!!!!!
  //然后算编码器速度---------------------------------------------------------
  //算出各个电机编码器值的差值,绝对值
  delta_a = get_real_encoder(1) - a;
  if(delta_a<0)delta_a = -delta_a;

  delta_b = get_real_encoder(2) - b;
  if(delta_b<0)delta_b = -delta_b;

  delta_c = get_real_encoder(3) - c;
  if(delta_c<0)delta_c = -delta_c;

  //找出最大差值
  delta_max = delta_a;
  if(delta_max < delta_b)delta_max = delta_b;
  if(delta_max < delta_c)delta_max = delta_c;

  //算出速度
  speed_a = (delta_a * SPEED_BASE)/ delta_max ;
  speed_b = (delta_b * SPEED_BASE)/ delta_max ;
  speed_c = (delta_c * SPEED_BASE)/ delta_max ;
  //算完速度鸟----------------------------------------------------
  //电机保护
  if(a>84000)a = 84000;  if(a<-47000)a=-47000;
  if(b>94000)b = 94000;  if(b<-40000)b=-40000;
  if(c>90000)c = 90000;  if(c<-50000)c=-50000;
  if(speed_a == 0 )speed_a = 2;
  if(speed_b == 0 )speed_b = 2;
  if(speed_c == 0 )speed_c = 2;
  //赋值一戳,退出
  set_motor_distance(1, a, speed_a);
  set_motor_distance(2, b, speed_b);
  set_motor_distance(3, c, speed_c);
}

网友E:
//机械控制函数,紧跟着电机控制函数放在systick中断里===============
//
void machine_control_IRQ(void)
{
  static int cycle = 0;
  int delta_x, delta_y, delta_z, delta_max, delta_abs;
  int if_justnow_done;
//
  cycle++;
  if(cycle%4 != 0)return;

  if(get_if_reach(1) == 1 && get_if_reach(2) == 1 && get_if_reach(3) ==1)
  {//若三个电机纷纷表示已经完成移动了
    machine.nowx = machine.tx;
    machine.nowy = machine.ty;//说明到了上次要求的地方
    machine.nowz = machine.tz;
    delta_x = machine.x - machine.nowx;
    delta_y = machine.y - machine.nowy;//找出三个当前坐标离目标坐标的差值
    delta_z = machine.z - machine.nowz;

    if(delta_x > 0)delta_abs = delta_x;
              else delta_abs = -delta_x;
    delta_max = delta_abs;

    if(delta_y > 0)delta_abs = delta_y;
              else delta_abs = -delta_y;
    if(delta_max < delta_abs)
      delta_max = delta_abs;

    if(delta_z > 0)delta_abs = delta_z;
              else delta_abs = -delta_z;
    if(delta_max < delta_abs)
      delta_max = delta_abs;     //以上找出最大差值

    if(delta_max<20)

网友E:
{
      if(if_justnow_done == 0)
        {
          machine.done_steps++;
          if_justnow_done = 1;
        }
      return;//差不多就够了
    }
    else if_justnow_done = 0;

    delta_x = (delta_x * DELTA_BASE) / delta_max ;
    delta_y = (delta_y * DELTA_BASE) / delta_max ;
    delta_z = (delta_z * DELTA_BASE) / delta_max ;
    machine.tx = machine.nowx + delta_x;//求出新x
    machine.ty = machine.nowy + delta_y;//求出新y
    machine.tz = machine.nowz + delta_z;//求出新z

    solve_motor_f(machine.tx, machine.ty, machine.tz);//解出正解并给电机驱动

  }
  return;
}

网友E:
//取得已完成动作数目==============================================
int get_done_steps(void)
{
  return(machine.done_steps);
}

//读出轨迹数组并执行=============================================
void read_machine_poslist(void)
{
  static int pointer = 0;
  pointer++;
  give_pos_to_machine(machine_postlist[pointer%4][0],
                      machine_postlist[pointer%4][1],
                      machine_postlist[pointer%4][2]);
}
//是否允许机器自己按轨迹跑,用于装逼============================
int if_machine_autorun(void)
{
  return machine.autorun;
}

楼主(2017-11-02):
恐怕是 不好做哦!

网友F:
这个主要靠算法支撑的哈

网友G:
这种方案的我还没设计过的

楼主:
可以一起探讨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