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簇脉冲信号如何转换成高电平,求电路

楼主(2016-12-25):
如图,如何实现把一簇脉冲信号(100Khz-200Khz,占空比:20~70%)转换成高电平输出,谢谢。

网友A:
可连续重触单稳最简单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连续重触单稳最简单有效。

能给推荐下元器件或电路吗?PS:如果在低电平阶段存在异常脉冲(噪声等,如上图),这种方式会不会出现错误?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给推荐下元器件或电路吗?
谢谢

74HC123。

网友C:
RC+比较器;
单稳会输出4个脉冲;
RC会有延时
没有延时的方案没有

网友D:
555单稳态。时间常数设好。应可以在脉冲间隔小于多少时,保持高电平。

网友D:
有难度,一个脉冲与多个脉冲电气特性区别不出来,还有检测到多个时有延时。

网友E:
需要芯片来切换吧

网友D:
从你描述,时间线太严格,无法做到。

网友F:
还是用软件来处理比较合适,用一片6个脚的小单片机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用软件来处理比较合适,用一片6个脚的小单片机完美解决。

用单片机有啥好的实现思路吗?

网友G:
做这个肯定要有延迟的,你想了,一簇脉冲的最后一个,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最后一个,想“嘎吱”就拉低是不可能的,不然会误判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单片机有啥好的实现思路吗?

按你的(100Khz-200Khz,占空比:20~70%)来定算法啊,分别测脉冲的高低电平宽度,过滤掉你不想要的信号,用状态机的方式比较简单,条件全部符合时才跳变到另一种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这个肯定要有延迟的,你想了,一簇脉冲的最后一个,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最后一个,想“嘎吱”就拉低是不可 ...

是的,肯定会有延时。对实际使用而言,有些延时没有问题,只要能识别出正确的波形就行。

网友H:
放大器积分,可以不?频率响应不太好,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你的(100Khz-200Khz,占空比:20~70%)来定算法啊,分别测脉冲的高低电平宽度,过滤掉你不想要的信号, ...

我也想过用一个8位单片机来实现,采用捕获的方式,就是在如何识别脉冲结束时刻方面没有想到方法?
你提到的状态机方法,能否再给详细介绍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放大器积分,可以不?频率响应不太好,可能。

积分应该与RC滤波道理一样吧?在如何快速放电方面没有想到好的方法。

网友I:
你那里用的?遥控的书上有,脉冲变电平的。

网友J:
峰值检波,把充电和放电时常数控制好即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用一个8位单片机来实现,采用捕获的方式,就是在如何识别脉冲结束时刻方面没有想到方法?
你提到 ...

设为有脉冲和无脉冲两种状态,在初始无脉冲状态下,持续检测到符合标准的脉冲一定时间后,判为进入有脉冲状态,在此状态下,持续检测不到符合标准的脉冲一定时间后,判为进入无脉冲状态。跟按钮去抖动原理差不多。

网友K:
空调遥控的解码?

网友L:
软件处理有一定的延时,如果要求不太严,可以满足要求,而且处理上很灵活。
如果有单脉冲出现,需不需要还原这个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L:
软件处理有一定的延时,如果要求不太严,可以满足要求,而且处理上很灵活。
如果有单脉冲出现,需不需要还 ...

不需要的,一簇脉冲表示“1”,零脉冲表示“0”,就是传输几个简单的字节,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为有脉冲和无脉冲两种状态,在初始无脉冲状态下,持续检测到符合标准的脉冲一定时间后,判为进入有脉冲 ...

你这个想法不错,很简单,回头我试下,谢谢你。

网友M:
RC+比较器;

网友A:
附件电路对有的信号不兼容,删。

网友N:
这不就是跟AM收音机解调差不多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设为有脉冲和无脉冲两种状态,在初始无脉冲状态下,持续检测到符合标准的脉冲一定时间后,判为进入有脉冲 ...

能符合一楼的实时性要求吗?

网友A:
软件我不懂。
硬件要实时很难,首先电路要识别脉冲,输出还要消除杂波,都会延时。

网友O:
确实 用AM解调 比较方便

网友A:
问题在于,AM是单频率。

网友E:
用单片机,并软件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