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转】基于STM32的自行车码表

楼主(2016-12-25):
一、      实验目的和要求

1.    理解MCU上电启动过程;

2.    掌握使用Cube库来编写STM32裸机程序的方法;

3.    掌握使用Cube库来编写GPTO和UART程序的方法;

4.    掌握使用Cube库来编写中断响应程序的方法;

5.    理解前后台程序模式

6.    掌握在STM32F103上编写裸机程序并下载运行的方法。

二、      实验器材

1.    STM32F103核心板一块;

2.    MicroUSB线一根;

3.    STLink板或USB串口板一块;

4.    交叉编译软件

三、      实验内容和原理

1.编写Cube程序,配置UART0为9600,8n1,上电后向串口输出“Hello”,在PC上通过串口软件观察结果

2.通过面包板在PA11和PA12各连接一个按钮开关到地

3.编写Cube程序,配置PA11和PA12为内部上拉到输入模式,在main()函数循环检测PA11按钮按下,并在按钮按下时在串口输出Pressed。

4.编写Cube程序,配置PA12下降沿触发中断,程序中设置两个全局变量,一个为计数器,一个为标识。当中断触发时,计数器加1,并设置标识。在主循环中判断标识,如果标识置位则清除标识并通过串口输出计数值;

5.编写Cube程序,开启定时器为200ms中断一次,中断触发时设置标识,主循环根据这个标识来做串口输出(取消4的串口输出);

6.编写完整的码表程序,PA12的按钮标识车轮转了一圈,通过计数器可以得到里程,通过定时器中断得到的时间可以计算出速度;PA的按钮切换模式,模式一在串口输出里程,模式二在串口输出速度。

四、      实验过程和数据记录

1.    下列图片为实物连接图

其中串口使用PA9,PA10;GPIO使用PA11,PA12,分别连接按钮。黑线接地。

2.    在Cube软件中配置UART0的波特率为9600, 8n1,然后向串口输出Hello,通过Mac上的串口软件观察结果。

a.    下图为配置图片,将波特率设置为9600,8n1.

b.    配置完成后,我们就可以用HAL_UART_Transmit和HAL_UART_Receive两个函数来进行串口的收发数据。使用GNUC需要重写__io_putchar和fputc函数,我们通过宏定义来完成。

c.    测试串口输出,在while循环前添加printf函数来输出Hello

d.    下面是实验结果展示图

3.    编写Cube程序,配置PA11和PA12为内部上拉到输入模式,在main()函数循环检测PA11按钮按下,并在按钮按下时在串口输出Pressed

楼主:
a.    首先配置PA11和PA12为内部上拉到输入模式,如下图所示

b.    在while循环中写出如果按下按钮,则在串口输出Pressed字样,循环代码如下图所示

c.    下面是输出图示

4.    编写Cube程序,配置PA12下降沿触发中断,程序中设置两个全局变量,一个为计数器,一个为标识。当中断触发时,计数器加1,并设置标识。在主循环中判断标识,如果标识置位则清除标识并通过串口输出计数值

a.    配置PA12下降沿触发中断,配置过程如下

b.    设置两个全局变量stopwatch_counter和stopwatch_flag,并且实现HAL_GPIO_EXTI_Callback(unit16_tGPIO_Pin)函数,函数实现如下

c.    在while循环中,通过判断全局变量stopwatch_flag的值,来判断中断是否发生,代码实现如下

d.    成功编译之后下载到板子上,运行结果如下图所示

楼主:
5.    编写Cube程序,开启定时器为200ms中断一次,中断触发时设置标识,主循环根据这个标识来做串口输出(取消4的串口输出)
a.    配置时钟信息如下

b.    实现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函数,用来设置标识符

c.    在main函数初始化定时器,并且根据stopwatch_flag来判断中断是够发生。实现代码如下

d.    在串口软件监测到如下结果

6.    编写完整的码表程序,PA12的按钮标识车轮转了一圈,通过计数器可以得到里程,通过定时器中断得到的时间可以计算出速度;PA的按钮切换模式,模式一在串口输出里程,模式二在串口输出速度。
a.    在计算速度和里程的过程中,里程默认中断一次为1m,速度计算公式为stopwatch_mile*18/stopwatch_time,stopewatch_time为添加的全局变量,表示定时器的中断次数。

5.    编写Cube程序,开启定时器为200ms中断一次,中断触发时设置标识,主循环根据这个标识来做串口输出(取消4的串口输出)
a.    配置时钟信息如下

b.    实现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函数,用来设置标识符

c.    在main函数初始化定时器,并且根据stopwatch_flag来判断中断是够发生。实现代码如下

d.    在串口软件监测到如下结果

6.    编写完整的码表程序,PA12的按钮标识车轮转了一圈,通过计数器可以得到里程,通过定时器中断得到的时间可以计算出速度;PA的按钮切换模式,模式一在串口输出里程,模式二在串口输出速度。
a.    在计算速度和里程的过程中,里程默认中断一次为1m,速度计算公式为stopwatch_mile*18/stopwatch_time,stopewatch_time为添加的全局变量,表示定时器的中断次数。
b.    完整代码如下
/**
  ******************************************************************************
  * File Name          : main.c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 COPYRIGHT(c) 2016 STMicroelectronics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3. Neither the name of STMicroelectronics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variables ---------------------------------------------------------*/
TIM_HandleTypeDef htim2;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 USER CODE BEGIN PV */
/* Private variables ---------------------------------------------------------*/

int stopwatch_counter;
int stopwatch_flag;
int stopwatch_time;
int stopwatch_mode;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TIM2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 USER CODE END PFP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TIM2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GPIO_PinState key;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2);
            printf("Hello\n\r");

            double mile = 0;
            double speed = 0;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key = HAL_GPIO_ReadPin(GPIOA, GPIO_PIN_11);
                        if (key == GPIO_PIN_RESET)
                        {
                                    stopwatch_mode = !stopwatch_mode;
                        }
                        if (stopwatch_flag == 1)
                        {
                                    stopwatch_flag = 0;

                                    mile = stopwatch_counter * 1;
                                    if (stopwatch_mode == 0)
                                    {
                                                printf("Current Mile: %f\n\r", mile);
                                    }
                                    else
                                    {
                                                speed = stopwatch_counter  / stopwatch_time;
                                                printf("Current Speed: %1f\n\r", speed);
                                    }
                        }
                        HAL_Delay(100);

  }
  /* USER CODE END 3 */

}

/**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1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NONE;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HSI;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0);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楼主:
/* TIM2 init function */
void MX_TIM2_Init(void)
{

  TIM_ClockConfigTypeDef sClockSourceConfig;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htim2.Instance = TIM2;
  htim2.Init.Prescaler = 8000;
  htim2.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2.Init.Period = 199;
  htim2.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AL_TIM_Base_Init(&htim2);

  sClockSourceConfig.ClockSource = 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htim2, &sClockSourceConfig);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2, &sMasterConfig);

}

/* USART1 init function */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96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AL_UART_Init(&huart1);

}

/** Configure pins as
        * Analog
        * Input
        * Output
        * EVENT_OUT
        * EXTI
*/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 PA11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PA12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FALL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EXTI interrupt init*/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15_10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EXTI15_10_IRQn);

}

/* USER CODE BEGIN 4 */
PUTCHAR_PROTOTYPE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1 and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if (GPIO_Pin == GPIO_PIN_12)
            {
                        stopwatch_counter += 1;
//                      stopwatch_flag = 1;
            }
}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 (htim->Instance == TIM2)
            {
                        stopwatch_flag = 1;
                        stopwatch_time += 1;
            }

}

/* USER CODE END 4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c.    下面是实验结果图展示

7.    扩展内容
a.    扩展内容由于工程具有完整性,故统一完成如下
b.    Main函数中代码较为简单,为休眠操作,由于SysTick中断也会终止休眠,故应该关掉中断。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TIM2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GPIO_PinState key;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2);
            printf("Hello\n\r");

  /* USER CODE END 2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HAL_SuspendTick();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HAL_PWR_EnterSLEEPMode(PWR_MAINREGULATOR_ON, PWR_SLEEPENTRY_WFI);
                        HAL_ResumeTick();
  }
  /* USER CODE END 3 */

}
c.    下面是中断处理函数的修改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double mile = 0;
            double speed = 0;

            if (htim->Instance == TIM2)
            {
//                      stopwatch_flag = 1;
                        stopwatch_time += 1;

                        mile = stopwatch_counter*1;
                        if (stopwatch_mode == 0)
                        {
                                    printf("Current Mile: %f\n\r", mile);
                        }
                        else
                        {
                                    speed = (double)stopwatch_counter / stopwatch_time;
                                    printf("Current Speed: %1f\n\r", speed);
                        }
            }

}

d.    下面是实验结果图

可以看出和之前实验的输出结果相类似,实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