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lm317和lm337组成的稳压电路输出电压调解不了

楼主(2016-12-25):
用lm317和lm337组成的稳压电路,用multisim仿真没问题,但自己焊出来的板子,有电压输出,电压输出调解不了,是什么问题?输入是6.7伏的交流电,输出是只能正负8v,输出调节不了

网友A:
变压器输出是2根线?

网友A:
应该用一个有“中心抽头”的变压器。

网友B:
图纸无问题,只能说是你焊接错误,或者器件坏的!

网友C:
这个地是浮地,正负电压由二个输入电容决定,双方都受影响,必须要由中心抽头的才有用,只有小功率时,可以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