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串口接收不定长度的数据

楼主(2016-12-25):
串口接收数据的时候都是把数据从缓冲器里面装到数组里面,但是我们接收的数据长度不一定,如果设置一个长度,但是实际发送的数据长度比接收的数据长度大,这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设置有一个最大的缓冲区,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在里面。前提条件是内存资源足够使用。

网友B:
试试定义双缓冲区,一个缓冲区装满了(或者接收完毕),立刻处理,同时切换到另外一个缓冲区进行接收。接收完毕后处理数据。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设置有一个最大的缓冲区[/quote
]这样会不会限制发送数据的个数

网友D:
用循环缓冲区

网友E:
使用数据结构队列(FIFO)作为缓冲区保存数据,数据最好要有帧格式界定

网友:
通过时间法接收,波特率已知的话,就可以计算出一个字节需要的时间,如果超过一个字节需要的时间,那么就认为一帧数据接收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