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FET430UIF连接电脑无任何反应

楼主(2016-12-25):
MSP-FET430UIF 连接电脑后,电脑”设备管理器“里端口没有任何反应,并且两个指示灯都不亮!有谁懂维修的指点下!
我现在测8M,12M 晶振都是有波形的,左上角有3.6V 供电的。朋友说供电有问题,但不知道具体哪些是关键测试点!

连接电脑USB后,变砖的仿真器会有提示吗?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面有变化没?端口被识别没?

网友B:
一开始就这样,还是后来才这样的,分析一下电路,看USB和单片机之间的连接。

网友C:
可能需要往1612里面重新烧录程序

网友D:
我的偶尔会识别也能下载程序,最近彻底不行了,太脆弱了

网友E:
很可能是操作不当,或者会不会是更新固件导致的

网友F:
这个看下电脑的USB的是否OK不

网友G:
设备管理器没反应的话,装驱动。驱动OK依然没反应的话,那就是挂掉了。

网友H:
驱动安装了吗?

网友H:
没有被识别,试试重新插拔。

网友I:
这个先看下相关的驱动是否OK的不

网友J:
是不是驱动不兼容?

网友J:
仿真器的问题比较大,看看电源芯片是不是正常

网友K:
供电有问题,看看电源。

网友K:
还要看看是不是不兼容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