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代码有点疑问高手分析下

楼主(2016-12-25):
void PWM_Isr() interrupt 22 using 1
{
         if(PWMCFG&0x80)
          {
                  PWMCFG&=~0x80;  //mtime0++;

                    P_SW2|=0x80;
                  if(b==1)          // 正转
                  {
                          uchar aa; bit a;         uint j;                //        if(ADC_RES>=0x08){PWMFDCR|=0x10;pwm_0=0;}   //紧急关闭PWM输出
                           if(cc1<bu)//CC1是运行计步,BU是规定的步数,CC1没有达到规定步数将在此程序里运行,否则最厚几步慢停止到位后进入刹车程序
                                    {
                                                                if(cc1<=t_num){j++;if(j>=t_num&&sdjc>sdxz&&jsnum<=254-minnum){j=0;if(sdjc>sdxz){jsnum++;}}}  //头机步慢启动
                                                              if(cc1>=bu-t_num){j++;if(j>=t_num&&jsnum>=1){j=0;jsnum--;}}                                                             //最后几步慢停止
                                                                  pwm_0=minnum+jsnum ;
                                                                  if(pwm_0>=255){pwm_0=255;}            if(pwm_0<=0){pwm_0=0;}           //占空比范围保护
                                                 //if(tmp>=65000){b=2;}  //电机堵转保护                   pwm_0=minnum+jsnum ;
                                       /***************电机时序*********************/

                            if(ha==0&&hb==1&&hc==0) // a+c-  b=0
                               {
                                                     if(a==0)
                                                    {
                                                          a=1;
                                                          cc1++;//计步
                                                           aa=0;//记霍尔位置
                                                          sdjc=tmp; //替换出每步所用了多少个PWM
                                                          tmp=0;
                                                          tmp1=num4;//显示速度用
                                                           num4=0;
                                                           if(cc1>=t_num&&cc1<=bu-t_num)//运行中段调速
                                                           {
                                                                if(sdjc<sdxz)//速度超过规定数值减占空比
                                                                {
                                                                     jsnum--;
                                                               }
                                                               if(sdjc>sdxz)//速度没有达到规定数值增加占空比
                                                                 {
                                                                   jsnum++;
                                                                 }
                                                           }
                                                 }
                               PWM5HLD=0x00;   PWM2HLD=0x00;PWM1HLD=0x01; PWM0HLD=0x02; PWM3HLD=0x01;PWM4HLD=0x01;tmp++;num4++; PWM5T1=pwm_0; PWM5T2=pwm1; PWM2T1=pwm_0;PWM2T2=pwm1;
                              }

                         if(ha==0&&hb==1&&hc==1)// b+c-  a=0
                         {
                                 if(a==1)
                                {
                                    a=0;cc1++;aa=1;sdjc=tmp;tmp=0;
                                    if(cc1>=t_num&&cc1<=bu-t_num)
                                     {
                                        if(sdjc<sdxz)
                                        {
                                           jsnum--;
                                         }
                                     if(sdjc>sdxz)
                                      {
                                           jsnum++;
                                        }
                               }
                          }
                          PWM5HLD=0x01; PWM2HLD=0x02;PWM1HLD=0x00;  PWM0HLD=0x00; PWM3HLD=0x01;PWM4HLD=0x01;tmp++;num4++;PWM1T1=pwm_0; PWM1T2=pwm1; PWM0T1=pwm_0;PWM0T2=pwm1;
                        }

                             if(ha==0&&hb==0&&hc==1) // b+a-  c=0
                           {
                                  if(a==0)
                                  {
                                      a=1;cc1++;aa=2;sdjc=tmp;tmp=0;
                                    if(cc1>=t_num&&cc1<=bu-t_num)
                                     {
                                           if(sdjc<sdxz){jsnum--;}
                                          if(sdjc>sdxz){jsnum++;}
                                     }
                            }
                     PWM5HLD=0x01; PWM2HLD=0x01;PWM1HLD=0x00;  PWM0HLD=0x00;PWM3HLD=0x01;PWM4HLD=0x02;tmp++;num4++; PWM1T1=pwm_0; PWM1T2=pwm1; PWM0T1=pwm_0;PWM0T2=pwm1;
                    }

                               if(ha==1&&hb==0&&hc==1) // c+a-  b=0
                                   {
                                       if(a==1)
                                        {
                                            a=0;cc1++;aa=3;sdjc=tmp;tmp=0;
                                           if(cc1>=t_num&&cc1<=bu-t_num)
                                               {
                                                        if(sdjc<sdxz){jsnum--;}
                                                         if(sdjc>sdxz){jsnum++;}
                                              }
                                       }
                                    PWM5HLD=0x01; PWM2HLD=0x01;PWM1HLD=0x01; PWM0HLD=0x02; PWM3HLD=0x00;PWM4HLD=0x00;tmp++;num4++; PWM3T1=pwm_0; PWM3T2=pwm1; PWM4T1=pwm_0;PWM4T2=pwm1;
                                }

                              if(ha==1&&hb==0&&hc==0) // c+b-  a=0
                                {
                                         if(a==0)
                                             {
                                                  a=1;cc1++;aa=4;sdjc=tmp;tmp=0;
                                                  if(cc1>=t_num&&cc1<=bu-t_num)
                                                   {
                                                       if(sdjc<sdxz){jsnum--;}
                                                       if(sdjc>sdxz){jsnum++;}
                                                   }
                                            }
                                   PWM5HLD=0x01; PWM2HLD=0x02;PWM1HLD=0x01;     PWM0HLD=0x01; PWM3HLD=0x00;PWM4HLD=0x00;tmp++;num4++; PWM3T1=pwm_0; PWM3T2=pwm1; PWM4T1=pwm_0;PWM4T2=pwm1;
                                   }

                             if(ha==1&&hb==1&&hc==0)// a+b-  c=0
                              {
                               if(a==1)
                                {
                                      a=0;cc1++;aa=5;sdjc=tmp;tmp=0;
                                      if(cc1>=t_num&&cc1<=bu-t_num)
                                          {
                                              if(sdjc<sdxz){jsnum--;}
                                             if(sdjc>sdxz){jsnum++;}
                                           }
                                  }
                                   PWM5HLD=0x00; PWM2HLD=0x00;PWM1HLD=0x01;   PWM0HLD=0x01; PWM3HLD=0x01;PWM4HLD=0x02;tmp++;num4++; PWM5T1=pwm_0; PWM5T2=pwm1; PWM2T1=pwm_0;PWM2T2=pwm1;
                               }
                              }
                             else
                                   {
                                     sdjc=0; tmp=0; tmp1=0;   pwm_0=10; //刹车电流
                                      switch(aa)//根据最后一步位置刹车不动
                                     {
                                  case 0:  PWM5HLD=0x00; PWM2HLD=0x00; PWM1HLD=0x01; PWM0HLD=0x02;  PWM3HLD=0x01;PWM4HLD=0x01; PWM5T1=pwm_0; PWM5T2=pwm1; PWM2T1=pwm_0; PWM2T2=pwm1; break;
                                  case 1:  PWM5HLD=0x01; PWM2HLD=0x02; PWM1HLD=0x00; PWM0HLD=0x00;  PWM3HLD=0x01;PWM4HLD=0x01; PWM1T1=pwm_0; PWM1T2=pwm1; PWM0T1=pwm_0; PWM0T2=pwm1; break;
                                  case 2:  PWM5HLD=0x01; PWM2HLD=0x01; PWM1HLD=0x00; PWM0HLD=0x00;  PWM3HLD=0x01;PWM4HLD=0x02; PWM1T1=pwm_0; PWM1T2=pwm1; PWM0T1=pwm_0; PWM0T2=pwm1; break;
                                  case 3:  PWM5HLD=0x01; PWM2HLD=0x01; PWM1HLD=0x01; PWM0HLD=0x02;  PWM3HLD=0x00;PWM4HLD=0x00; PWM3T1=pwm_0; PWM3T2=pwm1; PWM4T1=pwm_0; PWM4T2=pwm1; break;
                                  case 4:  PWM5HLD=0x01; PWM2HLD=0x02; PWM1HLD=0x01; PWM0HLD=0x01;  PWM3HLD=0x00;PWM4HLD=0x00; PWM3T1=pwm_0; PWM3T2=pwm1; PWM4T1=pwm_0; PWM4T2=pwm1; break;
                                  case 5:  PWM5HLD=0x00; PWM2HLD=0x00; PWM1HLD=0x01; PWM0HLD=0x01;  PWM3HLD=0x01;PWM4HLD=0x02; PWM5T1=pwm_0; PWM5T2=pwm1; PWM2T1=pwm_0; PWM2T2=pwm1; break;
                                      }
                                   }
                        }

/*****************************下面问题出来了****************************************/
        //tmp的数值是无刷电机每步过程中利用PWM中断++的,然后根据sdjc=tmp,sdxz为限速定量,sdjc和sdxz比较,如果sdjc大于sdxz说明速度不够,增加pwm的占空反之减少,
                //运行结果很理想,但要把sdjc数值显示出来数值差很多,sdjc实际在250左右。PWM时钟频率        24MHZ/2         /257,大概在47KHZ左右
                 /***********直接显示sdjc的数值很大,达14000左右********************/
                                bu_00[0]=sdjc/10000+0x30;
                                bu_00[1]=sdjc%10000/1000+0x30;
                                bu_00[2]=sdjc%1000/100+0x30;
                                bu_00[3]=sdjc%100/10+0x30;
                                bu_00[4]=sdjc%10+0x30;
                                display_GB2312_string(3,45,bu_00);

                /*********************用kk替换显示数值是0-96之间变动***************/
                                                           kk=sdjc;
                                bu_00[0]=kk/10000+0x30;
                                bu_00[1]=kk%10000/1000+0x30;
                                bu_00[2]=kk%1000/100+0x30;
                                bu_00[3]=kk%100/10+0x30;
                                bu_00[4]=kk%10+0x30;
                                display_GB2312_string(3,45,bu_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