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功率LED驱动电路的电源怎么处理

楼主(2016-12-25):
在设计大功率(60W以上)的LED光源,使用的是LM3433的方案,参考Ti的电路。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电源,因为LM3433需要-12V供电,且该-12V直接连接到LED的负极(LED正极直接接地)。根据LM3433输出典型值,电流会达到最大20A以上(从GND流向-12V)。

我打算用24V/150W的开关电源作为总电源(是否合适?),请教下如何获得如此大电流的-12V?普通分压只能获得2A以下的电流驱动。

还是说我对电路的理解有误?

网友A:
12*20=240,你这最少也是需要240W的电源啊。

网友B:
只说了个“60W以上”。这个LED需要多高电压多大电流?

网友C:
电源是为用电设备服务的。
你想要电源干什么,电源就应该满足你的要求,除非你的要求电源做不到。

网友D:
为什么要用两级电源

网友E:
楼主的设计任务是驱动 “ 60W LED ” ,根据楼主的叙述,在你不知道怎么样才算合适的情况下,就 “ 打算 ” 使用这个方案、那个思路的,不太合适吧。

网友F:
60W能算大功率
简单的话24V可以找个lm2596-12V转换一下,看看电流是否够,LED一般要恒流最好

网友:
LED电源比一般电源更容易做,因为它对波纹的要求极低,反馈网络不稳定时,仍然可以是个合格的LED电源。

网友G:
这个是同时兼顾到效率与功耗的设计

网友H:
用专门的负电压产生芯片就好了。美信有类似的方案的

网友G:
这个需要综合考虑功率设计与输出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