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9A搭建系统输出问题

楼主(2016-12-25):
最近用5509A搭建了一套系统,将最高频率800KHz的模拟信号经EMIF接口采集进DSP内存,想将处理后的数据输出到示波器上实时显示,请问可以采用什么方式?
下面是我想的几种方法:
1.通过更新8位GPIO口将数据输出到并行DA后在示波器上显示;(已调通,但这里用到的GPIO是由地址线A0-A7复用的,感觉不妥当)
2.通过DMA+MCBSP的方式,将数据输出到串行DA后再示波器上显示;(对串行DA的转换速率有什么要求?--因为发现spi接口的串行DA转换速率都不高,一般都在1-2MHz)
求解答

网友A:
要DA输出波形的话,一般要求最小10倍过采样,也就是你的采样频率要到8M,这样通过DA输出后在示波器上看才效果比较好。

网友B:
并行D/A的话直接用数据总线不好吗
EMIF接口 可以接D/A的

网友C:
5509A不是只有一个EMIF接口吗

网友D:
片选的CE空间不一样,可以的

网友E:
看来采样率才是最关键的

网友F:
这方面的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难的问题的,,我没细细的研究过的。

网友G:
这个注意5509的主平率的设置的

网友:
可以通过usb上传。

网友:
5509没有串口,但是有usb接口。

网友H:
可以通过上位机进行采集。

网友H:
usb通信频率比较快。

网友I:
可以通过ADC模拟输出

网友I:
现在5509的ADC可以到1Mhz的输出没问题。

网友J:
可以转换为模拟信号。

网友J:
不是有usb可以上传到电脑上显示或者使用单步调试读取波形。

网友K:
看来这个对主频率的要求还是蛮高的。

网友L:
使用串口显示的数字示波器。

网友L:
通过5509A输出数据到上位机,显示数据波形。

网友M:
并行输出怎么样?

网友M:
直接转换为模拟信号试试。

网友N:
这个可以保存在sd卡里面然后读取

网友N:
可以通过matlab实现数据显示。

网友O(2017-03-09):
请问有没有朋友用过5509usb通讯?有没有在64位机器上跑过?比如说windows10

网友P:
这届DAC转换成模拟信号

网友P:
可以使用采样,然后波形显示。

网友Q:
可以内部的DAC输出

网友Q:
也可以使用串口输出数据。

网友R:
这么高的频率能够可以。

网友R:
使用外部的ADC转换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