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如何让宽电压输出稳定的电压以及电流

楼主(2016-12-25):
目前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输入电压24~36DCV 输出电压15V,最大输出电流8A  用经典的稳压扩流电路,三极管功耗是在太大能达到100W,但我找不到其他方法了,求各大神指点

网友A:
这个输入电压范围、输出电压值和功率,建议采用Buck拓扑。

网友B:
纹波、精度等等指标如果要求高,会增加成本的

网友C:
“经典稳压扩流”应该是基于线性电源的,正确的应对应该采用开关电源,尤其是那些开关管外置的宽输入范围可调型的稳压芯片,去TI、LT和MAXIM的官网选型吧。

网友D:
为什么要使用经典稳压扩流呢
采用Buck拓扑,使用MOS管,要有散热措施,输出120W的对于DCDC 功率不小。

网友:
使用TI 的在线设计工具webench工具,做几个方案对比一下

网友E:
需要用专门的大功率三极管了吧?

网友F:
这个采用开关电源的设计方法的

网友G: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进行两次降压输出处理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