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led不够亮求助大神

楼主(2016-12-25):
单片机为12c5a60s2,行输出8路经74hc04方向输入uln2803到发光管共阴。列输出16路到三极管c8050基级B,集电极c接v+5,发射级e接每一列的共阳极。基本连接就这样。发现亮度只能达到一半,求大神指导赐教。万谢

网友A:
驱动太复杂了吧。仔细调整电路,看看你的驱动电流为什么不够呢?最好上个直观的原理图

网友B:
楼主发张原理图吧,你描述的和我们理解的,不一定一样呀。

网友C:
74是可以不要的,单片机能直接驱动2803了,你的驱动能力足够,检查点亮时间。

网友D:
8050 为 NPN,你接在上面,单片机驱动如果用缺省的准双向模式,三极管上的压降也许会超出你的预计。换成强驱动模式也许会有改善。LED串限流电阻没有?参数
另外你是行扫还是列扫?列扫 1/16?  有没有消隐? 时间过长?用示波器看看扫描占空比。

网友E:
一定要这么做把NPN换成PNP吧,E接VCC,记得基极串个电阻。

网友F:
楼主把原理图贴上来

网友G:
硬件没问题,扫描的位数太多,亮度降低,而且还伴随闪烁,象水波一样

网友H:
上个TM1640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定要这么做把NPN换成PNP吧,E接VCC,记得基极串个电阻。

pnp试过了,亮度满亮正常,但不正常的是各路频谱没有高度差了,亮灭都是整齐划一的了,高度都一样的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