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纹波问题

楼主:
大神,
  今天调试一块电路板,发现DCDC电路发出声音,用示波器一看,有约5KHZ的纹波。
原理图和PCB如附件所示。原理图基本没问题,一是这个电路简单,二是这个图用了很久了一直没出过问题。应该是PCB的问题。PCB是四层板,四层都是大面积铺地。
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请大神指点。
想也实在想不出什么问题来。

网友A(2016-12-25):
C5 D1 C8 C9 C75 C77 这些元件的GND脚尽量靠近。
U2的GND脚要避免处于他们的电流路径上。

网友A:
其实U2的GND脚是参考电压和反馈电压的负极,要避免不必要的干扰。

网友B:
换个电感试试

网友C:
能叫的就是的电感和瓷片电容。

网友D:
测量一下电感的参数对不

网友E:
看你PCB布局问题不大,考虑是电感选取的问题,可以增加负载看一下。

网友F:
发声?多半是电感。。。

网友G:
遇到过,发声的是电感,问题是电感和电容产生了震荡,更换电容或者电感。

网友H:
r3 r2分别加0。01 to 0。1u电容

网友I:
你好 请问申请dc/dc DEMO板 一般测试那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