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接触

楼主(2016-12-25):
看到一些手持仪器,都在用弹簧与外壳连接,甚至有些塑料外壳的仪器也是通过一根弹簧与外壳相连,有的板子端是悬空的,有的板子端是接的工作地,这样连有什么用途,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塑料外壳要这么处理,内壁必需镀铜镀镍才有屏蔽作用.板子端悬空则不可思义.
这样做目的是为了屏蔽干扰信号.

网友B:
弹簧另一端连接的是板子的什么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弹簧另一端连接的是板子的什么地方?

接板子的地,即把外壳金属层感觉到的信号引入到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板子的地,即把外壳金属层感觉到的信号引入到地.

哦哦。。。一个雷击板子没TVS不就危险了么。。
我见到的都是板子地接外壳 外壳接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哦。。。一个雷击板子没TVS不就危险了么。。
我见到的都是板子地接外壳 外壳接地的 ...

真有雷击,TVS也不顶事,雷公公瞄准了你的外壳,恐怕人也早被烤焦了,哈哈,这个主要是由于板子上有微弱信号放大,怕受周围电场干扰影晌才采取的屏蔽措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有雷击,TVS也不顶事,雷公公瞄准了你的外壳,恐怕人也早被烤焦了,哈哈,这个主要是由于板子上有微弱信号放 ...

哦哦 是的是的 确实有这个功效~~

网友C:
有些塑胶外壳的电子产品也加弹簧,要么是后期图省事,未装屏蔽贴纸,要么是为了给PCB增加点压力,相当于一种加固的方法。具体是哪一种,可以分析产品结构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