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丝印 TI 38 封装MSOP的器件是什么?

楼主(2016-12-25):
丝印 TI 38 封装MSOP的器件是什么?

网友A:
第二行的丝印是什么,资料太少,在TI的丝印库中找不到资料,提供的信息再多些。

楼主:
第二行的丝印 4531
封装MSOP8谢谢您

楼主:
应用在单端信号到差分信号的转换

网友B:
是TI 差分放大器IC THS4531IDGKR

网友A:
还有可能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