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数据丢失问题

楼主(2016-12-25):
      从上位机将数据写入eeprom后,在板子掉电之前从eeprom中读取数据,显示到上位机,数据全部正确。然后将板子断电,再上电,将数据从eeprom中读出,显示到上位机,结果发现其中少部分数据丢失,其他数据完好无损。而且不同板子都有上述问题,并且丢失的数据地址不一样,用的eeprom是intersil公司的x5163芯片,这样奇怪的想象有前辈们见过吗?帮忙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在某时刻数据被改写了

网友B:
掉电丢失。。。
坐等如何解决

网友C:
这我咋感觉是器件问题了。。。

网友:
丢失的数据是随机的吗?还是说固定在EEPROM前端或后端?

网友D:
掉电后期或上电时序有问题,仔细检查代码和电路。用存储示波器抓波形可以直观的看到。

网友E:
我也是遇到过这个类似问题,感觉就像chunyang说的,代码不规范造成的,但是我没有测出来。楼主怎么搞定了吗?

网友F:
基本上怀疑是代码不对,EEPROM已经发展好多年了,国产的也不错了。
1.WP脚有没有正确处理?
2.数据有没有备注份区
3.数据有没有校验
4.不是写完程序就OK,因为EEPROM有个写延时。所以写完后的处理非常重要。
5.如果实在搞不定上个铁电试一下。如果铁电也出问题只能说CODE太LOW

网友G:
要考虑MCU的复位问题。在上电时刻,如果MCU没有可靠复位,或者掉电时刻,MCU没有可靠停止运行,PC指针可能跑飞,造成程序执行异常,EEPROM数据被改写。

网友H:
外挂的EEPROM没有遇到过,继承在MCU的倒是常态,这种是上下电不稳定所致,用复位芯片克服,MCU集成的采用多重判断合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考虑MCU的复位问题。在上电时刻,如果MCU没有可靠复位,或者掉电时刻,MCU没有可靠停止运行,PC指针可能 ...

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判断,MCU上电时是否可靠复位,MCU掉电时是否可靠停止运行呢?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外挂的EEPROM没有遇到过,继承在MCU的倒是常态,这种是上下电不稳定所致,用复位芯片克服,MCU集成的采用多 ...

上下电不稳导致,这个现象可以具体描述下吗?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掉电后期或上电时序有问题,仔细检查代码和电路。用存储示波器抓波形可以直观的看到。 ...

正确的上电时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上下电不稳导致,这个现象可以具体描述下吗?谢了

上下电低于mcu最低工作电压的时候,其IO口的状态是混乱的(或者内部总线),不稳定就可能让程序指针掉落在写上面,于是就造成被改写,一般改写就十个字节以下,视你电源电容大小有变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确的上电时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这跟你的电路和器件的要求有关。

网友I:
eeprom操作的不是要对口令吗?什么样的乱跑还能对上口令啊。

网友J:
上电之后,延时一段时间再读EEPROM

网友K(2019-04-12):
这个帖子完了吗?后来楼主有没有解决啊,我现在也碰到丢失问题,是MCU内部的EEPROM

网友L:
会不会是EEPROM 容量不够??

网友M:
为了避免这种无聊的问题,我都是把数据在直接烧录程序的时候写到ROM中,保证100%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