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要用一批高精度低温飘电阻,有稳定渠道的请进

楼主(2016-12-25):
具体要求如下:
精度:.01%温飘:5ppm

厂家或者代理商请联系我

网友A:
这个水平的老贵了,你自己找vishay的吧,或者真正的日本的,不是瞧不起国产的,实在是不争气;0.1% 50ppm的贴vishay牌的,不如vishay的陈年旧货(老马家的),就知道差距了,人家陈年旧货标称的0.1% 50ppm,数字电桥和福禄克6位板表,测了10个,室温不超0.05%,误差集中在0.03%,用热风枪加热(没有准确温度,只知道超过100度),误差没超过0.07%,后来买的就差很远了,室温误差都基本上超过0.05%了,高的接近
0.1%。还用过一次日本的也不错(记不清是不是toa)。反正好多假的

网友B:
凌特公司的LT5400电阻对,是否能用?

网友C:
买的那种想知道温升大的时候温漂有多大

网友D:
5ppm,应当是顶级了。

网友E(2017-03-10):
留名,我也在找。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凌特公司的LT5400电阻对,是否能用?

这个匹配度高,但是精度不怎么高,手册里面写了7%。
估计不满足lz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