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000里求fir程序运行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6-12-25):
c6711d主频150MHZ,fir程序运行时间按竟然为在500ms左右,这也太夸张了吧,程序和库文件里的fir程序一样的。求时间的程序如下:
TIMER_Handle hTimer;

hTimer=TIMER_open(TIMER_DEVANY,0);
TIMER_configArgs(hTimer,0x000002C0,0xFFFFFFFF,0x00000000);

start=TIMER_getCount(hTimer);
stop=TIMER_getCount(hTimer);
overhead=stop-start-overhead;

start=TIMER_getCount(hTimer);

/*fir程序*/

stop=TIMER_getCount(hTimer);
diff=stop-start-overhead;
diff=diff*4;
ms=diff/(1024*1024*150)*1024;

请问这个函数有没有错误?或者是我定义的有错误?
我的diff值都到千万的量级了

网友A:
单步调试能够查看运行时间吧

网友A:
FIR滤波算法效果一般。

网友B:
仿真的时候看不出来了吗?

网友B:
计算运行时间够呛能够运算。

网友C:
fir程序运行时间按竟然为在500ms左右

楼主怎么测出的时间

网友D:
fir的运行速度这么慢?

网友D:
这个滤波程序计算量很大吗?

网友E:
楼主是要做什么滤波?

网友E:
其他的简单方法应该也能够实现滤波吧。

网友F:
fir运行时间这么长吗?

网友F:
DSP不是做算法的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