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运行的滤波器程序输出的*.dat文件怎么在matlab里面显示波...

楼主(2016-12-25):
*.dat里面都是诸如
003c
001e
按列排的数,我试了一些matlab命令,还有直接导入文件,不能完全导入,而且也不正确,请问谁熟悉matlab,教一下

网友A:
这个具体没转过     不知道matlab直接行不行

网友B:
matlab可以读取dat的数据。

网友B:
dlmread('xxx.dat'); 从文件中读取所有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lmread('xxx.dat'); 从文件中读取所有数据

这个是读取dat数据的吗?

网友C:
fid=fopen('*dat','r');z=fscanf(fid,'%g');status=fclose(fid).(间接导入)

网友D:
直接使用file读取文件不行吗?

网友D:
是保存的矩阵函数吗?

网友E:
就是file读取dat就行。

网友E:
matlab有gui可以显示数据。

网友F:
dat里面保存到是矩阵数据吗?

网友F:
file读取dat,转换为自己要的数据矩阵就可以吧。

网友G:
你这是矩阵数列吗?

网友G:
matlab有这样读取dat例程。

网友H:
matlab有file功能

网友H:
你导入读取文件就可以。

网友I:
matlab里面有读取dat的指令。

网友I:
dat的文件要直接用load读

网友J:
就跟c语言一样读取文件就行

网友J:
楼主这个数据是矩阵的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