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可以直接调出图象么?

楼主(2016-12-25):
请问CCS可以直接调出图象么?就是像VC环境里面可以直接调出一副图片,来处理。CCS可以么?我没有前端视频采集,所以,最好能电脑里面调一张图片,我就可以进行算法仿真。我只看到Graph工具,它是显示内存里面的图片,和我想用的不一样。请问大家了~~~谢谢!

网友A:
可以    但对仿真器要求高    高速稳定

网友A:
可以通过操作文件的函数   打开读取

网友B:
可以,通过memery查看。

网友B:
5509这个有教材,可以直接实现。

网友C:
能够直接查看图片。

网友C:
好像有个imageviwer吧。

网友D:
CCS 上实现图像的阈值分割,软件仿真

网友E:
可以直接实现

网友F:
VIEW->graph->image这个能仿真的时候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CCS 上实现图像的阈值分割,软件仿真

CCS可以直接调取图像然后处理显示。

网友G:
能够看到图片。

网友G:
你看看5509A开发板有图像功能。

网友H:
image不能读取图片吗?

网友H:
CCS内部有Image图片可以直接查看。

网友I:
做单步调试的时候可以查看这样的图片。

网友I:
CCS5就可以实现这样的调取图像和计算之后的图像。

网友J:
这样可行吗?

网友J:
如何查看图片保存在哪里的

网友K:
CCS可以查看图片

网友K:
CCS可以导入图片然后处理之后显示图片。

网友L:
引用 网友G:
你看看5509A开发板有图像功能。

有相关的教程可以看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H:
image不能读取图片吗?

image是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