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能让CCS支持C5506?

楼主(2016-12-25):
我现在手上的芯片是TMS320VC5506的,但在CCS Setup中,可以选择的C55xx系列的Emulator(即Available Factory Boards)中只有
C5502 XDS510 Emulator
C5509 XDS510 Emulator
C5509A XDS510 Emulator
C5510 v1.x XDS510 Emulator
C5510 v2.x XDS510 Emulator
C5561 XDS510 Emulator
没有找到C5506或C5507的Emulator,请问这样该怎么办呢?是可以从哪里将C5506添加进去吗?
我的仿真器是SEED-XDSUSB2.0的,XDS510系列的,CCS用的是3.1版。
望各位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换CCS3.3看看呢    这个不知道怎么手动加载型号    估计不行
只能通过换版本

网友B:
那是你的仿真器不支持。

网友B:
仿真器560支持。

网友C:
可能xds不能兼容。

网友C:
你试试xds100v3了吗?

网友D:
换个其他的仿真器试试看。

网友D:
楼主用的仿真器有问题吗?

网友E:
这个添加相应的库的

网友F:
不是CCS不支持,是你的仿真器不支持。

网友F:
换成其他的仿真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