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16-12-25):
我的应用中用比较器输出信号给单片机,然后单片机输出控制信号
结果发现单片机控制信号,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有接近400微秒的时长
后来单独将lm2903做了个标准的比较电路,发现比较器单纯的输出上升沿和下降沿也花了同样的时间
这是怎么回事?按手册上说的标准应用电路也就1微秒的delay嘛

楼主:
还有比较器的输出跳变沿时间会影响mcu的输出信号跳变沿用时么?

网友A:
图贴出来

网友B:
仅仅是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有400US的话。。。那斜度也太大了吧。
贴图吧。

网友C:
MCU的I/O口如果是CMOS的架构,输出斜率是很快的,比较怀疑是输出带了比较大的容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U的I/O口如果是CMOS的架构,输出斜率是很快的,比较怀疑是输出带了比较大的容性负载 ...

木有啊,就一台示波器,等一下上电路图和示波器输出端截图

楼主:
这速度更慢了。。。。。

网友C:
这是比较器的输出吧,这个正常,因为LM2903输出是open drain的,借助于上拉电阻才能建立起高电平,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比较器的输出吧,这个正常,因为LM2903输出是open drain的,借助于上拉电阻才能建立起高电平,这个过程 ...

问题是下降沿也慢啊。。。。
而且1个ms。。。。和手册上1个us的速度差距有点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仅是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有400US的话。。。那斜度也太大了吧。
贴图吧。

图在楼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下降沿也慢啊。。。。
而且1个ms。。。。和手册上1个us的速度差距有点大吧。。。。。 ...

多半是你的测量系统,输入电容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半是你的测量系统,输入电容太大了

。。。。示波器方波检测没有问题。。。。
1khz的方波波形非常好。。。

网友D:
不会是假货把, 换个IC试试 ,    几百 uS 太奇葩了

LM393/339  我印象中 也就 1~x个 ns 内就完成电平跳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假货把, 换个IC试试 ,    几百 uS 太奇葩了

LM393/339  我印象中 也就 1~x个 ns 内就完成电平跳 ...

datasheet给出的传输时延也就1us左右。同批次的lm2903试了三个,都是一个问题,还有我把比较器信号输入到mcu引脚,另外的引脚输出控制信号,结果比较器的输入也影响了输出引脚的跳变速度。。。也变成几百us级别了。。。。。

网友E:
目测楼主不会用示波器,

非常有可能是你这个原因 2.5ms 哈哈~

网友B:
把LM285换成15K 上下两个15K都用1%精度的就可以 用稳压管感觉。。。。
比较器是纯硬件的,速度都在NS级别,就算是单片机,翻转速度也在20M以上最好外围电路也有 可以看看负载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LM285换成15K 上下两个15K都用1%精度的就可以 用稳压管感觉。。。。
比较器是纯硬件的,速度都在NS级别 ...

就一个示波器。。。输出都是浮空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测楼主不会用示波器,

我测MCU单纯的IO翻转貌似木有问题。。。跳变速度都是20ns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一个示波器。。。输出都是浮空滴。。。

那就先换掉稳压二极管试试看~ 然后多试几个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先换掉稳压二极管试试看~ 然后多试几个片子

目测不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还是头回遇到
完全没法理论分析。。。。而且这个波形变化也不像是容性负载导致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测不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还是头回遇到
完全没法理论分析。。。。而且这个波形变化也不像是容性 ...

那楼主是怎么认为的呢

网友F:
示波器测量问题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测量问题导致的

具体点,谢谢了,主要是我测量io口翻转一点问题木有

网友G:
感觉楼主输入信号都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G:
建议楼主用示波器自带输出1KHz或函数发生器输出1KHz方波看看

网友H:
比较器LM2903自身问题。就这么慢,没办法。更换比较器MAX9140,前、后沿不到100ns,不陡都不行。

网友I:
稳压管电阻改为1K左右,输出上拉变弱,比如33K左右再看看

网友J:
上拉电阻用5.1K会不会太大了,用几百欧的试试

网友K:
比较器也会有关系,2903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感觉你可以用mcu内部硬件比较器,中断中进行处理,速度就会快很多。

网友L:
目测楼主不会用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楼主用示波器自带输出1KHz或函数发生器输出1KHz方波看看

测量MCU的IO翻转很快的,没有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比较器也会有关系,2903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感觉你可以用mcu内部硬件比较器,中断中进行处理,速度就会快很 ...

你这种方案也悬。。。我就是因为用内置比较器经IO输出发现反应太慢了
以为是内置比较器太水,换了lm2903单独搭个电路试试,谁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比较器LM2903自身问题。就这么慢,没办法。更换比较器MAX9140,前、后沿不到100ns,不陡都不行。 ...

不会吧,手册上的速度很给力啊。。。。

楼主:
刚才突发奇想,在5us,2us,1us的情况下进行触发
发现上升沿也就1-2个us,下降沿也就估计几十个ns
但我的示波器比较差,采样率有1个g
这么高速周期下,跳变沿很难抓住
以前我抓的波形都是在几十ms,100ms下抓的。这种情况下采样频率可能没有1g(不然示波器存储,处理器都不够用,而且本身就是超低频信号,示波器可能会自动匹配采样率)
抓出来的波形拉到us级别,采样点变稀疏可能就变成这样了?
目前想到的就这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测量问题导致的

版主,看我楼上的分析有木有道理否?

楼主:
看来还是要换台好点的示波器才行
目前用的这示波器都是3-4年前的旧货了

网友F:
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M:
问题挺有意思的。

楼主:
主要没想到示波器显示屏本身的分辨率是钉死了的
慢速下的采样率和快速下的采样率是不一样滴。。。
慢速下抓下来的波形,缩小周期观察就会发现离散稀疏的采样点

网友D:
20M 的示波器都满足这种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