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算法 MSP430单片机 水温控制算法-PID

楼主(2016-12-25):
PID算法 MSP430单片机 水温控制算法-PID algorithm for MSP430 Microcontroller

网友A:
经典控制算法。

网友A:
增量控制吗?

网友B:
打开看了,PID算法。

网友B:
参数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参数是怎么确定的?

PID参数可以通过实验调定。

网友C:
增量控制方式计算量比较小。

网友D:
水温的控制采用PID算法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E:
这个方面的还是蛮好用的,,PID算法控制很精确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参数是怎么确定的?

根据P I D三个参数的作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参数是怎么确定的?

一般都是使用P和D两个就可以。

网友:
真好学习一下

网友G:
PID控制经典控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增量控制方式计算量比较小。

这个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哪种算法、

网友H:
水温的控制参数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PID参数可以通过实验调定。

一般都会有什么现象发生?

网友I:
PID的经典控制算法。

网友I:
温度预测有相关的算法吗?

网友J:
还可以使用卡尔曼预测温度。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水温的控制参数是怎么确定的?

PID的参数吗?

网友K:
PID增量式算法

网友L:
通用的PID算法,有现成代码,只用来回改P,I,D的值。

网友L:
可以直接移植到不能型号的msp430上?

网友M:
PID控制怎么确定参数?

网友M:
初始化PID参数是怎么定的?

网友N:
锅炉控制,水温控制都是使用PID比较简单。

网友N:
现在的PID都是可以直接实现移植的程序。

网友O:
经典的PID算法。

网友O:
做控制确实用的PID比较多。

网友P:
现在的PID在工业控制广泛使用。

网友P:
PID怎么选择合适的计算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