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在交流耦合的情况下,高频大幅值方波信号过运放后发生严重偏移

楼主(2016-12-25):
猜想是摆率的问题,有没有使运放摆率增强的方法?

网友A:
@玄德 @airwill 是不是需要加个电容呢?

网友B:
LZ基本没有描述硬件现状,
这样没法帮你。

网友B:
电路图,器件型号,供电情况,
高频有多高,幅度有多少,
严重偏移指幅度还是相位?我只能猜是幅度,另外严重到什么地步?

网友C:
压摆率是描述器件 (运放) 内部 (和输出) 对信号响应的能力, 不是换器件无法提升
但是 LZ 的情况, 也许是阻容电路引起的低通特性造成的, 那么这是可以调整的
不知道是啥器件, 啥电路呢

网友D:
楼主问题描述清楚些,正如楼上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