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以检测12V锂电池电量的芯片或方**

楼主(2016-12-26):
我有一个12V的锂电池,需要检测其电量. 需要集成在自己的板子上, 大家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芯片或方** (用单纯测量电压来检测电量的方法精度太低,请各位大神推荐其他方法)

网友A:
如果是在系统内的电量测量,只能用电压检测法,专用芯片有,去LT、MAXIM或TI的官网找。如果是单独测量,那简单。先给电池充足电,然后按不超过1C的负载放电,同时监视电压并定时记录,待电池电压跌到放电终止电压时停止。然后根据放电时间和电压变化量分段积分即可获得电量。电压记录密度越大则结果越精确,负载可以用功率电阻以保持恒定。如果是批量测试,有专门的电池容量测试仪,其原理就是前面说的那样。

网友B:
在线电量估算, 测试一个周期内的电流量及电压下降,参考容量, 匹配出所处的容量

网友C:
上面两个适合功耗要求不高的场合,问题是待机功耗就不好处理了。库仑计的优点就是能解决功耗,楼主不考虑成本的话用ds278x系列的库仑计好了,更改参数可以适合你这种12的非标锂电。不过有个疑问你的锂电怎么有12V这档的锂电,是三串吧。

网友D:
满充是12.6V的锂电吧       3S锂电池,TI有成熟方案,BQ305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满充是12.6V的锂电吧       3S锂电池,TI有成熟方案,BQ3055.

确实是一个3S的锂电池(某宝上买的),接出来就是12.6V的电压(就两根线), 这样在我的系统中能获得电量吗?
我仔细看了一下您说的BQ3055芯片, 应该是需要把3S锂电池中的每节锂电池都接到BQ3055芯片上,才可以测量吧? 如果只是测量最终的输出端(12.6V)有什么推荐的芯片吗?

网友E:
我曾经工程上有过类似的设计。
电池电压使用电阻分压,其中一个是可调电阻。分压后进入线性光耦,线性光耦的输出直接进入到单片机的ADC管脚来测量电池电压。
这样做设计简单。
但是调试麻烦。尤其是我们买的那批线性光耦一致性太差,每个板子都需要单独调试可调电阻的阻值,还好只是几十台,自己调了一下。大批量调试得累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曾经工程上有过类似的设计。
电池电压使用电阻分压,其中一个是可调电阻。分压后进入线性光耦,线性光耦 ...

只是电压的话,不准确,所以才不采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在系统内的电量测量,只能用电压检测法,专用芯片有,去LT、MAXIM或TI的官网找。如果是单独测量,那 ...

我就是需要在系统内测量. 在系统内就一定测不了电量吗? 请大侠指教,我感觉这种需求还是蛮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满充是12.6V的锂电吧       3S锂电池,TI有成熟方案,BQ3055.

您看BQ34Z100-G1这个芯片是不是符合我的要求?

网友F:
边测电流边测电压就能计算出电量,前提是知道电池内阻,或根据电流电压变化计算出内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看BQ34Z100-G1这个芯片是不是符合我的要求?

只要支持3S的锂电池管理芯片都可以的。TI的这种芯片多的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需要在系统内测量. 在系统内就一定测不了电量吗? 请大侠指教,我感觉这种需求还是蛮多的 ...

当然能,比如手机不就是这样么?如果你的意思是指电压测量以外的办法,那除非你把放电测量电路集成进去,但没有采用这招的产品的设计,因为无必要。

网友G(2018-07-30):
楼主,你的这个方案需求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在找这个方案,是用在3串12V的便携设备电池上的,想求助一下你呢?

网友H(2019-01-08):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的这个方案需求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在找这个方案,是用在3串12V的便携设备电池上的,想求助一下你 ...

我看楼主说的BQ34Z100-G1好像可以,准备试试。

网友I(2024-05-29):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的这个方案需求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在找这个方案,是用在3串12V的便携设备电池上的,想求助一下你 ...

你好,你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有这个需求,暂时还没头绪

网友J:
检测电池电量的芯片很多,另外你没有充放电电路设计?一般充放电管理芯片都带电池电量检测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检测电池电量的芯片很多,另外你没有充放电电路设计?一般充放电管理芯片都带电池电量检测的。 ...

买的锂电池自带有过充和过放保护,现在只需要测12V锂电池电量,降到一定地步进行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