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L结合EMMC5.0

楼主(2016-12-26):
大家好,有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了,今天发出帖子来大家帮看下我的问题可能会存在哪里。。。
最近公司用IMX6DL+EMMC5.0的板子做项目,可是我的UBOOT(移植过3.0.35BSP和3.14.28BSP)里一直识别不了EMMC(版本是5.0版本的),错误信息是同样的,等下我会贴出来移植的UBOOT的启动log信息,我这里先做下语言描述,公司之前用过IMX6Q+EMMC(老版本和5.0版本)都用过的,调试过都是OK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IMX6DL结合EMMC这个就悲剧了。。。下面贴出来现在移植的UBOOT的启动log错误信息和具体的移植步骤,以下的UBOOT版本为3.14.28BSP里的2014.04版本的UBOOT:
UBOOT-2014.04启动log信息:

uboot-2014.04

uboot-2014.04

楼主:
硬件排查:
硬件方面:采用和IMX6Q一模一样的硬件,只是贴片的时候贴的是IMX6DL的芯片,采用EMMC启动,我们使用USDHC4接口
软件方面:下面列出来详细的移植步骤,再次声明针对的BSP版本为3.14.28以及uboot版本为2014.04,不过BSP3.14.52里的uboot版本应该也一样吧。
软件移植步骤:
1. 添加板级文件目录:
     u-boot-2014.04$ mkdir -p board/freescale/mx6dlemmc
2. 以mx6qsabreauto为参照,因为我们的板子跟它比较接近:
     u-boot-2014.04$ cp -rf board/freescale/mx6qsabreauto/* board/freescale/mx6dlemmc/
3. 修改 board/freescale/mx6dlemmc/Makefile文件:
    将obj-y  := mx6qsabreauto.o 改为 obj-y  := mx6dlemmc.o
4. 将board/freescale/mx6qsabreauto/mx6qsabreauto.c名字改为board/freescale/mx6qsabreauto/mx6dlemmc.c
5. 修改board/freescale/mx6qsabreauto/mx6dlemmc.c文件,具体的就是添加USDHC4支持,默认是只有USDHC1和USDHC3的:

419 int board_mmc_init(bd_t *bis)
420 {
421     int i;
423     /*
424     * According to the board_mmc_init() the following map is done:
425     * (U-boot device node)    (Physical Port)
426     * mmc0              USDHC1
427     * mmc1              USDHC3
428     */
429     for (i = 0; i < CONFIG_SYS_FSL_USDHC_NUM; i++) {
430         switch (i) {
431         case 0:
432             imx_iomux_v3_setup_multiple_pads(
433                 usdhc1_pads, ARRAY_SIZE(usdhc1_pads));
434             gpio_direction_input(USDHC1_CD_GPIO);
435             usdhc_cfg[0].sdhc_clk = mxc_get_clock(MXC_ESDHC_CLK);
436             break;
437+        case 1:
438+           imx_iomux_v3_setup_multiple_pads(
439+                     usdhc2_pads, ARRAY_SIZE(usdhc2_pads));
440+            //gpio_direction_input(USDHC1_CD_GPIO);
441+             usdhc_cfg[1].sdhc_clk = mxc_get_clock(MXC_ESDHC2_CLK);
442+
443+            break;
444         case 2:
445             imx_iomux_v3_setup_multiple_pads(
446                     usdhc3_pads, ARRAY_SIZE(usdhc3_pads));
447             gpio_direction_input(USDHC3_CD_GPIO);
448             usdhc_cfg[2].sdhc_clk = mxc_get_clock(MXC_ESDHC3_CLK);
450             break;
451+        case 3:
452+            imx_iomux_v3_setup_multiple_pads(
453+                usdhc4_pads, ARRAY_SIZE(usdhc4_pads));
454+            //gpio_direction_input(USDHC4_CD_GPIO);
455+            usdhc_cfg[3].sdhc_clk = mxc_get_clock(MXC_ESDHC4_CLK);
456+            break;
458         default:
459             printf("Warning: you configured more USDHC controllers"
460                 "(%d) than supported by the board\n", i + 1);
461             return 0;
462             }
464         if (fsl_esdhc_initialize(bis, &usdhc_cfg))
465             printf("Warning: failed to initialize mmc dev %d\n", i);
466     }
468     return 0;
469 }
--------------------------------------------------------------------------

360 struct fsl_esdhc_cfg usdhc_cfg[4] = {
361     {USDHC1_BASE_ADDR, 0, 4},
362+     {USDHC2_BASE_ADDR},
363     {USDHC3_BASE_ADDR},
364+     {USDHC4_BASE_ADDR},
365  };
----------------------------------------------------------------------------

188 + iomux_v3_cfg_t const usdhc2_pads[] = {
189 +   MX6_PAD_SD2_CLK__SD2_CLK | MUX_PAD_CTRL(USDHC_PAD_CTRL),
190 +    MX6_PAD_SD2_CMD__SD2_CMD | MUX_PAD_CTRL(USDHC_PAD_CTRL),
191 +    MX6_PAD_SD2_DAT0__SD2_DATA0 | MUX_PAD_CTRL(USDHC_PAD_CTRL),
192 +    MX6_PAD_SD2_DAT1__SD2_DATA1 | MUX_PAD_CTRL(USDHC_PAD_CTRL),
193 +    MX6_PAD_SD2_DAT2__SD2_DATA2 | MUX_PAD_CTRL(USDHC_PAD_CTRL),
194 +    MX6_PAD_SD2_DAT3__SD2_DATA3 |MUX_PAD_CTRL(USDHC_PAD_CTRL),
195 + };
197 + iomux_v3_cfg_t const usdhc4_pads[] = {
198 +   MX6_PAD_SD4_CLK__SD4_CLK | MUX_PAD_CTRL(USDHC_PAD_CTRL),
199 +    MX6_PAD_SD4_CMD__SD4_CMD | MUX_PAD_CTRL(USDHC_PAD_CTRL),
200 +    MX6_PAD_SD4_DAT0__SD4_DATA0 | MUX_PAD_CTRL(USDHC_PAD_CTRL),
201 +    MX6_PAD_SD4_DAT1__SD4_DATA1 | MUX_PAD_CTRL(USDHC_PAD_CTRL),
202 +    MX6_PAD_SD4_DAT2__SD4_DATA2 | MUX_PAD_CTRL(USDHC_PAD_CTRL),
203 +    MX6_PAD_SD4_DAT3__SD4_DATA3 | MUX_PAD_CTRL(USDHC_PAD_CTRL),
204 +    MX6_PAD_SD4_DAT4__SD4_DATA4 | MUX_PAD_CTRL(USDHC_PAD_CTRL),
205 +    MX6_PAD_SD4_DAT5__SD4_DATA5 | MUX_PAD_CTRL(USDHC_PAD_CTRL),
206 +    MX6_PAD_SD4_DAT6__SD4_DATA6 | MUX_PAD_CTRL(USDHC_PAD_CTRL),
207 +    MX6_PAD_SD4_DAT7__SD4_DATA7 | MUX_PAD_CTRL(USDHC_PAD_CTRL),
208 + };

-------------------------------------------------------------------------------

399 int board_mmc_getcd(struct mmc *mmc)
400 {
401     struct fsl_esdhc_cfg *cfg = (struct fsl_esdhc_cfg *)mmc->priv;
402     int ret = 0;
404     switch (cfg->esdhc_base) {
405     case USDHC1_BASE_ADDR:
406         ret = !gpio_get_value(USDHC1_CD_GPIO);
407         break;
408     case USDHC3_BASE_ADDR:
409         ret = !gpio_get_value(USDHC3_CD_GPIO);
410         break;
411 +    case USDHC4_BASE_ADDR:
412 +        ret = 1;       //这里就是获取CD脚的值来检测是否插入SD卡(EMMC和SD卡类似),EMMC是没有CD脚的,这里我不管是0还是1都试过。
413 +        break;
414     }
416     return ret;
417 }

6. 添加头文件,并且添加USDHC4支持:
    u-boot-2014.04$ cp -rf include/configs/mx6qsabreauto.h include/configs/mx6dlemmc.h
    u-boot-2014.04$ vim include/configs/mx6qemmc.h
    -------------------------------------------------------------
     21 + //#define CONFIG_SYS_USE_NAND           //取消掉使用NAND,因为它的引脚复用会和USDHC4冲突
    -------------------------------------------------------------

     53 + #define CONFIG_SYS_FSL_USDHC_NUM    4      //2      默认是2个USDHC,这里因为我在mx6dlemmc.c里配置了4个,所以改NUM为4
     54 + #define CONFIG_SYS_MMC_ENV_DEV      3      //         使用MMC 3(这里是从0开始排的,0,1,2,3,所以是3)
    ------------------------------------------------------------------------
    修改u-boot-2014.04$ vim include/configs/mx6sabre_common.h文件
     ---------------------------------------------------
     56 + #define CONFIG_SYS_FSL_ESDHC_ADDR      3   //0     使用MMC 3(这里是从0开始排的,0,1,2,3,所以是3)
     ----------------------------------------------
7. 最后一步就是添加编译选项了,修改uboot顶层目录下的boards.cfg文件:
     333 +  Active  arm         armv7          mx6         freescale       mx6dlemmc       mx6dlemmc                        mx6dlemmc:IMX_CONFIG=board/freescale/mx6dlemmc/mx6dl.cfg,MX6DL,DEFAULT_FDT_FILE="imx6dle
           + mmc.dtb",DDR_MB=512                                                       Fabio Estevam <fabio.estevam@freescale.com>

以上就是全部的移植步骤了,希望大家能给点意见,找下问题所在,IMX6DL+EMMC的难道不行吗?网上倒是看到有人用IMX6DL+SD卡,没见到IMX6DL+EMMC的形式,请大家指正我的移植是否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软件移植的第4步描述的有点问题:更正下
4. 将board/freescale/mx6qsabreauto/mx6qsabreauto.c名字改为board/freescale/mx6qsabreauto/mx6dlemmc.c
改为
4. 将board/freescale/mx6dlemmc/mx6qsabreauto.c名字改为board/freescale/mx6dlemmc/mx6dlemmc.c

网友A:
软件不懂,不过提醒一下6DL的参考手册与6Q的是不一样的,好多寄存器的基址都变了,不知道你的问题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如下图对比:

网友B:
uboot与内核又两个地方判断emmc版本的,你也要改一下

网友C(2017-03-23):
引用 网友B:
uboot与内核又两个地方判断emmc版本的,你也要改一下

请问下uboot下哪里有判断版本的地方,我现在用的uboot-2014.04,emmc5.0下一直启动失败

楼主:
我是来结贴的,那个问题找到了,就是那个那个硬件设计的有问题,跟启动方式有关,emmc启动的时候有个寄存器读出来应该是0x5860,对照这个值调整启动时候的硬件电阻一定没错,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不懂,不过提醒一下6DL的参考手册与6Q的是不一样的,好多寄存器的基址都变了,不知道你的问题跟这个有 ...

谢谢啦,呵呵,我是来结贴的,跟你们硬件的启动方式有关,有个寄存器读出来是0x5860,需要调整启动电阻的上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