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使用GPIO操作DHT11

楼主(2016-12-26):
在NUC240上面使用GPIO操作DHT11

网友:
这个芯片的时序很简单,用IO来做确实很快。

网友A:
这个芯片应该算是SPI接口的,不过一般都是用IO来模拟操作

网友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Revision: 3 $
* $Date: 15/08/18 11:54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NUC200 Series LED Controller Sample Cod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1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230_240.h"
#include "NuEdu-Basic01.h"

void Timer_initial(void)
{
        /* Step 1. Enable and Select Timer clock source */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CLKSEL1_TMR0_S_HXT, 0);

        /* Step 2. Select Operation mode */
        TIMER0->TCSR=TIMER_PERIODIC_MODE;                //Select periodic mode for operation mode

        /* Step 3. Select Time out period = (Period of timer clock input) * (8-bit Prescale + 1) * (24-bit TCMP)*/
        TIMER0->TCSR|=11;        // Set Prescale [0~255]
        TIMER0->TCMPR  = 16777215;                // Set TICR(TCMP) [0~16777215]

          TIMER0->TCSR|=TIMER_TCSR_TDR_EN_Msk;                // Enable TDR function
        TIMER_Start(TIMER0);                      //Enable Timer0
}

unsigned int  DHT11_RESET(void)
{
          unsigned int old_time,poll_time;
            /* The Quasi-bidirection mode could be used as input with pull up enable */
    GPIO_SetMode(PA, BIT0, GPIO_PMD_QUASI);
         PA0=1;
                PA0=0;
          CLK_SysTickDelay(18000);//delay 18ms
           PA0=1;

        poll_time=TIMER0->TDR;
        //wait ack
         while(1)
         {
                        if (PA0 == 0)
                        {
                                old_time=TIMER0->TDR;
                                break;
                        }
                        if(TIMER0->TDR-poll_time>1000)
                                return 1;//DHT11 time out, no ack.
                }

            while(1)
                  {
                        if (PA0 == 1)
                        {
                                //printf("0x%x\n\r",TIMER0->TDR-old_time);
                                break;
                        }
                  }
                        return 0;//pass
}

unsigned int temp1,temp2,temp3,temp4;
unsigned int DHT11_Read(void)
{
  int i=0;
        unsigned int old_time;
        Timer_initial();
if(DHT11_RESET()==0)
{
  while(PA0==1);

        temp1=0;
        for(i=0;i<8;i++)
        {
                temp1=temp1<<1;
          while(PA0==0);
                old_time=TIMER0->TDR;
                //GPIOC->DOUT=0;

                while(PA0==1);
                //GPIOC->DOUT=1;
                if(TIMER0->TDR-old_time>40)
                temp1=temp1|0x01;
        }
        temp2=0;
        for(i=0;i<8;i++)
        {
                temp2=temp2<<1;
          while(PA0==0);
                old_time=TIMER0->TDR;
                //GPIOC->DOUT=0;

                while(PA0==1);
                //GPIOC->DOUT=1;
                if(TIMER0->TDR-old_time>40)
                temp2=temp2|0x01;

        }

        temp3=0;
        for(i=0;i<8;i++)
        {
                temp3=temp3<<1;
          while(PA0==0);
                old_time=TIMER0->TDR;
                //GPIOC->DOUT=0;

                while(PA0==1);
                //GPIOC->DOUT=1;
                if(TIMER0->TDR-old_time>40)
                temp3=temp3|0x01;
        }

        temp4=0;
        for(i=0;i<8;i++)
        {
                temp4=temp4<<1;
          while(PA0==0);
                old_time=TIMER0->TDR;
                //GPIOC->DOUT=0;

                while(PA0==1);
                //GPIOC->DOUT=1;
                if(TIMER0->TDR-old_time>40)
                temp4=temp4|0x01;
        }

        return 0;
}
else
        return 1;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SYS_Init();
        UART0_Init();
        if(DHT11_Read()==0)
        {
                printf("humidity: %d.%d\n\r",temp1, temp2);
                printf("temperature: %d.%d\n\r",temp3, temp4);
        }
        while(1);
}

网友B:
例程不错,收了。

网友:
貌似定时器采用了数据结构体的方式存储相关信息。

网友C:
一些初始化函数应该在头文件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