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GPIO模擬I2C存取EEPROM

楼主(2016-12-26):
GPIO模擬I2C存取EEPROM

网友:
楼主是GPIO模拟高手啊

网友: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型号的EEPROM。

网友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Revision: 3 $
* $Date: 15/08/18 11:54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NUC200 Series LED Controller Sample Cod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1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230_240.h"
#include "NuEdu-Basic01.h"
#define I2C_ADDRESS_w 0xa0
#define I2C_ADDRESS_r 0xa1
#define I2C_DELAY_TIME  10 /* us */
#define ACK   0
#define NO_ACK   1
#define I2C_CLK PA11
#define I2C_DAT PA10
void I2C_init(void) {
GPIO_SetMode(PA, BIT10, GPIO_PMD_OPEN_DRAIN);//I2C_CLK
GPIO_SetMode(PA, BIT11, GPIO_PMD_OPEN_DRAIN);//I2C_DAT
I2C_CLK=1;
I2C_DAT=1;
}

void I2C_start(void) {

/* I2C start sequence is defined as
  * a High to Low Transition on the data
  * line as the CLK pin is high */
I2C_DAT=1;
I2C_CLK=1;
CLK_SysTickDelay(I2C_DELAY_TIME);
I2C_DAT=0;
I2C_CLK=0;
CLK_SysTickDelay(I2C_DELAY_TIME);
}

void I2C_stop(void) {

/* I2C stop sequence is defined as
  * data pin is low, then CLK pin is high,
  * finally data pin is high. */
  I2C_DAT=0;
        I2C_CLK=1;
        I2C_DAT=1;
}

unsigned char I2C_write(unsigned char data) {

/* An I2C output byte is bits 7-0
   * (MSB to LSB).  Shift one bit at a time
  * to the MDO output, and then clock the
  * data to the I2C Slave */

unsigned char i,temp;

/* Write to slave */
for(i = 0; i < 8; i++)
        {
        /* Send data bit */
        if((data&0x80)==0x80)
                I2C_DAT=1;
          else
                        I2C_DAT=0;
  data <<= 1;   /* Shift one bit */
  I2C_CLK=1; /* SCL: High */
  CLK_SysTickDelay(I2C_DELAY_TIME);
  I2C_CLK=0; /* SCL: Low */
  CLK_SysTickDelay(I2C_DELAY_TIME);
}
I2C_DAT=1;

I2C_CLK=1;  /* SCL: High */
CLK_SysTickDelay(I2C_DELAY_TIME/2);
temp=I2C_DAT; /* Read ACK bit from slave */
CLK_SysTickDelay(I2C_DELAY_TIME/2);
I2C_CLK=0;  /* SCL: Low */
CLK_SysTickDelay(I2C_DELAY_TIME);
return temp;
}

unsigned char I2C_read(unsigned char send_ack)
{

unsigned char i, data;

data = 0x00;

/* Read from slave */
for(i = 0; i < 8; i++) {
  data <<= 1;   /* Shift one bit */
  data |= I2C_DAT; /* Read data bit */
  I2C_CLK=1; /* SCL: High */
  CLK_SysTickDelay(I2C_DELAY_TIME);
  I2C_CLK=0; /* SCL: Low */
  CLK_SysTickDelay(I2C_DELAY_TIME);
}

/* Send ACK bit to slave */
I2C_DAT=send_ack;
I2C_CLK=1;   /* SCL: High */
CLK_SysTickDelay(I2C_DELAY_TIME);
I2C_CLK=0;   /* SCL: Low */
CLK_SysTickDelay(I2C_DELAY_TIME);

return data;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SYS_Init();
    UART0_Init();
        I2C_init();
        I2C_start();
        printf("ack=0x%x,\n\r",I2C_write(I2C_ADDRESS_w));
        printf("ack=0x%x,\n\r",I2C_write(0x00)); //eeprom address high
        printf("ack=0x%x,\n\r",I2C_write(0x00));//eeprom address low
        printf("ack=0x%x,\n\r",I2C_write(0x55));//write 0x55
        I2C_stop();
        CLK_SysTickDelay(10000); //delay 10ms
        I2C_start();
        printf("ack=0x%x,\n\r",I2C_write(I2C_ADDRESS_w));
        printf("ack=0x%x,\n\r",I2C_write(0x00)); //eeprom address high
        printf("ack=0x%x,\n\r",I2C_write(0x00));//eeprom address low
        I2C_start();
        printf("ack=0x%x,\n\r",I2C_write(I2C_ADDRESS_r));
        printf("data=0x%x,\n\r",I2C_read(NO_ACK));
        I2C_stop();
        while(1);

}

网友B:
下载收藏了,留着自己用。如果你规划的时候不好用硬件的,就只能IO模拟

网友C:
读取外部的存储器啊,看看怎么做

网友D:
一般I2C的操作也不会用到很高的速度,大部分应用都是用IO模拟时序来操作的。

网友E:
这些外设的控制好多都是提供你时序图,比直接用I2C操作还方便。

网友B:
void I2C_stop(void) {

/* I2C stop sequence is defined as
  * data pin is low, then CLK pin is high,
  * finally data pin is high. */
  I2C_DAT=0;
        I2C_CLK=1;
        I2C_DAT=1;
}

网友B:
上面这个停止函数的,如果在51上更容易实现。

网友F:
我认为IIC没有SPI好用,特别在GPIO模拟的时候。

网友G:
看起来这个I2C模拟的很熟悉

网友H(2017-01-25):
用IO模拟端口,那是对通信协议的考验。

网友:
应该找高手出个如何根据时序图改程序。

网友I:
下载收藏了,学习一下模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