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使用GPIO及TIMER模擬串口

楼主(2016-12-26):
使用GPIO及TIMER模擬串口

网友:
ARM都可以用IO模拟串口,楼主水平不简单

网友:
用定时器配合IO模拟的串口还是很靠谱的。

网友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Revision: 2 $
* $Date: 15/08/18 11:54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NUC200 Series I2S Controller Sample Cod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1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230_240.h"
#include "NuEdu-Basic01.h"

volatile unsigned int data;
volatile unsigned int count;
volatile unsigned int p_flag;
/**
* @brief       Timer0 IRQ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The Timer0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M051Series.s.
*/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 Clear Timer0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TIMER_ClearIntFlag(TIMER0);
           if(count!=0)
                 {
                        if((data&0x01)==0x01)
             PA0=1;
                         else
                         PA0=0;
                  data=data>>1;
                        count--;
                 }

}

void UART_GPIO(unsigned char uart_data)
{
        data=0;
        data=(uart_data<<1)|(1<<9);  //STOP BIT + 8 DATA BIT + START BIT
        count=10;

  /* Start Timer0 counting */
        TIMER_Start(TIMER0);
        while(count!=0);
        /* Stop timer0 counting */
        TIMER_Stop(TIMER0);
}
void SW_UART_INIT(void)
{
    GPIO_SetMode(PA, BIT0, GPIO_PMD_OUTPUT);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CLK->APBCLK |= CLK_APBCLK_TMR0_EN_Msk ;
            /* Peripheral clock source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TMR0_S_HIRC;

            /* Open Timer0 frequency 115200 in periodic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
    TIMER0->TCMPR = (22118400/115200);
    TIMER0->TCSR = TIMER_TCSR_IE_Msk | TIMER_PERIODIC_MODE;
    TIMER_SET_PRESCALE_VALUE(TIMER0, 0);

    /* Enable Timer0 NVIC */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temp_count;
  SYS_Init();
        SW_UART_INIT();
        for(temp_count=0;temp_count<256;temp_count++)
        {
        UART_GPIO(temp_count&0xff);
        }
        while(1);
}

网友B:
现在越来越多的参数配置使用结构体变量了,这样可以通过一个总变量地址传递进去全部的参数。

网友C:
用51的时候串口是经常这么弄的,后来串口比较多了,就不用模拟了。

网友D:
一般mcu上面都双串口,三串口了。IO模拟串口,一般都不会用得着的。

网友E:
学习一下,我还不会玩这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