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使用USB及I2C 去存取EEPROM

楼主(2016-12-26):
使用USB 及I2C去存取EEPROM

网友:
EEPROM一般是I2C 的接口吧,如果用USB去弄,那意思是用这个芯片的USB接口来跟计算机通信了?

网友:
一般常用的EEPROM都是I2C接口。

网友A:
usb接口操作eeprom,这个怎么实现呢?好像无法操作吧,eeprom用的是I2C

网友B:
帮楼主贴出来,方便大家阅读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NANO100 series USBD driver source file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2.0.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22, March, 2013
*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230_240.h"
#include "hid_transfer.h"
#define I2C_EEPROM I2C1
#define I2C_EEPROM_IRQn I2C1_IRQn

void EnableCLKO(uint32_t u32ClkSrc, uint32_t u32ClkDiv)
{
    /* CLKO = clock source / 2^(u32ClkDiv + 1) */
    CLK->FRQDIV = CLK_FRQDIV_DIVIDER_EN_Msk | u32ClkDiv;

    /* Enable CLKO clock source */
    CLK->APBCLK |= CLK_APBCLK_FDIV_EN_Msk;

    /* Select CLKO clock source */
    CLK->CLKSEL2 = (CLK->CLKSEL2 & (~CLK_CLKSEL2_FRQDIV_S_Msk)) | u32ClkSrc;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Flash Access Delay */
    FMC->FATCON |= FMC_FATCON_FOMSEL1_Msk | FMC_FATCON_FOMSEL0_Msk;

    /* Set core clock */
    CLK_SetCoreClock(72000000);

    /* Enable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USBD_MODULE);

    /* Selec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CLK_SetModuleClock(USBD_MODULE, 0, CLK_CLKDIV_USB(3));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and Clock Output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SYS_GPB_MFP_PB8_CLKO);
    SYS->ALT_MFP |=  SYS_ALT_MFP_PB8_CLKO;

    /* Enable CLKO(PB8) for monitor HCLK. CLKO = HCLK/8 Hz*/
    EnableCLKO((2 << CLK_CLKSEL2_FRQDIV_S_Pos), 2);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IP */
    SYS->IPRSTC2 |=  SYS_IPRSTC2_UART0_RST_Msk;
    SYS->IPRSTC2 &= ~SYS_IPRSTC2_UART0_RST_Msk;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0->BAUD = UART_BAUD_MODE2 | UART_BAUD_MODE2_DIVIDER(__HXT, 115200);
    UART0->LCR = UART_WORD_LEN_8 | UART_PARITY_NONE | UART_STOP_BIT_1;
}
extern uint8_t volatile g_u8EP3Ready;

typedef __packed struct {
    uint8_t u8PID;
    uint8_t u8Command;
    uint8_t u8Size;
    uint8_t u8Buffer[61];
} CMD_T;

CMD_T gCmd;
#define I2C_SET_ADDRESS 0x01
#define I2C_WRITE 0x02
#define I2C_READ 0x03

uint8_t g_u8DeviceAddr;
uint8_t g_u8RxData;
uint8_t g_u8DataLen;
volatile uint8_t g_u8EndFlag = 0;

typedef void (*I2C_FUNC)(uint32_t u32Status);
static I2C_FUNC s_I2CHandlerFn = NULL;

/*---------------------------------------------------------------------------------------------------------*/
/*  I2C IRQ Handler                                                                                       */
/*---------------------------------------------------------------------------------------------------------*/
void I2C1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u32Status;

    u32Status = I2C_EEPROM->I2CSTATUS;

    if (I2C_EEPROM->I2CTOC & I2C_I2CTOC_TIF_Msk)
    {
        /* Clear I2C Timeout Flag */
        I2C_EEPROM->I2CTOC |= I2C_I2CTOC_TIF_Msk;
    }
    else
    {
        if (s_I2CHandlerFn != NULL)
            s_I2CHandlerFn(u32Status);
    }
}

/*---------------------------------------------------------------------------------------------------------*/
/*  I2C Initial Function                                                                                       */
/*---------------------------------------------------------------------------------------------------------*/
__INLINE void I2C_PIN_Init(void)
{
                /* Set GPA10,11 multi-function pins for I2C1 SDA and SCL */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10_I2C1_SDA|SYS_GPA_MFP_PA11_I2C1_SCL;

          /* Enable I2C1 clock */
    CLK->APBCLK |= CLK_APBCLK_I2C1_EN_Msk;

    /* Reset I2C1 */
    SYS->IPRSTC2 |=  SYS_IPRSTC2_I2C1_RST_Msk;
    SYS->IPRSTC2 &= ~SYS_IPRSTC2_I2C1_RST_Msk;
}

void I2C_EEPROM_Init(void)
{
                I2C_PIN_Init();
    /* Enable I2C Controller */
    //I2C_EEPROM->I2CON |= I2C_I2CON_ENS1_Msk;

    /* I2C clock divider, I2C Bus Clock = PCLK / (4*120) = 100kHz */
    //I2C_EEPROM->I2CLK = I2C_I2CLK_DIV4(u8Divider);
    I2C_Open(I2C_EEPROM, 100000);
    /* Enable I2C interrupt and set corresponding NVIC bit */
    I2C_EEPROM->I2CON |= I2C_I2CON_EI_Msk;
    NVIC_EnableIRQ(I2C_EEPROM_IRQn);
}

/*---------------------------------------------------------------------------------------------------------*/
/*  I2C Rx Callback Function                                                                               */
/*---------------------------------------------------------------------------------------------------------*/
void I2C_MasterRx(uint32_t u32Status)
{
        #if 0
    if (u32Status == 0x08)                      /* START has been transmitted and prepare SLA+W */
    {
        I2C_EEPROM->I2CDAT = g_u8DeviceAddr << 1;     /* Write SLA+W to Register I2CDAT */
        I2C_SET_CONTROL_REG(I2C_EEPROM, I2C_I2CON_SI);
    }
    else if (u32Status == 0x18)                 /* SLA+W has been transmitted and ACK has been received */
    {
        I2C_EEPROM->I2CDAT = gCmd.u8Buffer[g_u8DataLen++];
        I2C_SET_CONTROL_REG(I2C_EEPROM, I2C_I2CON_SI);
    }
    else if (u32Status == 0x20)                 /* SLA+W has been transmitted and NACK has been received */
    {
        I2C_SET_CONTROL_REG(I2C_EEPROM, I2C_I2CON_STA_STO_SI);
    }
    else if (u32Status == 0x28)                 /* DATA has been transmitted and ACK has been received */
    {
        if (g_u8DataLen != 2)
        {
            I2C_EEPROM->I2CDAT = gCmd.u8Buffer[g_u8DataLen++];
            I2C_SET_CONTROL_REG(I2C_EEPROM, I2C_I2CON_SI);
        }
        else
        {
            I2C_SET_CONTROL_REG(I2C_EEPROM, I2C_I2CON_STA_SI);
        }
    }
                #endif
    if (u32Status == 0x08)                 /* Repeat START has been transmitted and prepare SLA+R */
    {
        I2C_EEPROM->I2CDAT = ((g_u8DeviceAddr << 1) | 0x01);   /* Write SLA+R to Register I2CDAT */
        I2C_SET_CONTROL_REG(I2C_EEPROM, I2C_I2CON_SI);
    }
    else if (u32Status == 0x40)                 /* SLA+R has been transmitted and ACK has been received */
    {
        I2C_SET_CONTROL_REG(I2C_EEPROM, I2C_I2CON_SI|I2C_I2CON_SI_AA);
    }
    else if (u32Status == 0x50)                 /* DATA has been received and NACK has been returned */
    {
                          if(g_u8DataLen!= gCmd.u8Size-1)
                                {
        gCmd.u8Buffer[g_u8DataLen++]= I2C_EEPROM->I2CDAT;
        I2C_SET_CONTROL_REG(I2C_EEPROM, I2C_I2CON_SI|I2C_I2CON_SI_AA);
        }else{
                                gCmd.u8Buffer[g_u8DataLen++]= I2C_EEPROM->I2CDAT;
        I2C_SET_CONTROL_REG(I2C_EEPROM, I2C_I2CON_SI);
                                }
    }
                else if (u32Status == 0x58)                 /* DATA has been received and NACK has been returned */
    {
        g_u8RxData = I2C_EEPROM->I2CDAT;
        I2C_SET_CONTROL_REG(I2C_EEPROM, I2C_I2CON_STO_SI);
        g_u8EndFlag = 1;
    }
    else
    {
        /* TO DO */
        printf("Status 0x%x is NOT processed\n", u32Status);
                                while(1);
    }
}

/*---------------------------------------------------------------------------------------------------------*/
/*  I2C Tx Callback Function                                                                               */
/*---------------------------------------------------------------------------------------------------------*/
void I2C_MasterTx(uint32_t u32Status)
{
    if (u32Status == 0x08)                      /* START has been transmitted */
    {
        I2C_EEPROM->I2CDAT = g_u8DeviceAddr << 1;     /* Write SLA+W to Register I2CDAT */
        I2C_SET_CONTROL_REG(I2C_EEPROM, I2C_I2CON_SI);
    }
    else if (u32Status == 0x18)                 /* SLA+W has been transmitted and ACK has been received */
    {
        I2C_EEPROM->I2CDAT = gCmd.u8Buffer[g_u8DataLen++];
        I2C_SET_CONTROL_REG(I2C_EEPROM, I2C_I2CON_SI);
    }
    else if (u32Status == 0x20)                 /* SLA+W has been transmitted and NACK has been received */
    {
        I2C_SET_CONTROL_REG(I2C_EEPROM, I2C_I2CON_STA_STO_SI);
    }
    else if (u32Status == 0x28)                 /* DATA has been transmitted and ACK has been received */
    {
        if (g_u8DataLen != gCmd.u8Size)
        {
            I2C_EEPROM->I2CDAT = gCmd.u8Buffer[g_u8DataLen++];
            I2C_SET_CONTROL_REG(I2C_EEPROM, I2C_I2CON_SI);
        }
        else
        {
            I2C_SET_CONTROL_REG(I2C_EEPROM, I2C_I2CON_STO_SI);
            g_u8EndFlag = 1;
        }
    }
    else
    {
        /* TO DO */
        //printf("Status 0x%x is NOT processed\n", u32Status);
                                while(1);
    }
}

void I2C_EEPROM_Write(void)
{
                g_u8DataLen = 0;
                g_u8EndFlag = 0;

                /* I2C function to write data to slave */
                s_I2CHandlerFn = (I2C_FUNC)I2C_MasterTx;

                /* I2C as master sends START signal */
                I2C_SET_CONTROL_REG(I2C_EEPROM, I2C_I2CON_STA);

                /* Wait I2C Tx Finish */
                while (g_u8EndFlag == 0);
}

/*---------------------------------------------------------------------------------------------------------*/
/*  Read I2C EEPROM                                                                                        */
/*---------------------------------------------------------------------------------------------------------*/
uint8_t I2C_EEPROM_Read(void)
{
                g_u8DataLen = 0;
                g_u8EndFlag = 0;

                /* I2C function to write data to slave */
                s_I2CHandlerFn = (I2C_FUNC)I2C_MasterRx;

                /* I2C as master sends START signal */
                I2C_SET_CONTROL_REG(I2C_EEPROM, I2C_I2CON_STA);

                /* Wait I2C Tx Finish */
                while (g_u8EndFlag == 0);

                return g_u8RxData;
}

/*---------------------------------------------------------------------------------------------------------*/
/*  Main Function                                                                                          */
/*---------------------------------------------------------------------------------------------------------*/
int32_t main(void)
{
         uint8_t *ptrOut, *ptrIn;
    /*
        This sample code demonstrate how to use HID interface to transfer data
        between PC and USB device.
        A demo window tool are also included in "WindowsTool" directory with this
        sample code. User can use it to test data transfer with this sample code.

    */

    /* Unlock write-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and multi-funcition I/O */
    SYS_Init();

    /* Init UART for debug message */
    UART0_Init();
          I2C_EEPROM_Init();
    printf("NuMicro USB HID Transfer Sample\n");

    /* Open USB controller */
    USBD_Open(&gsInfo, HID_ClassRequest, NULL);

    /*Init Endpoint configuration for HID */
    HID_Init();

    /* Start USB device */
    USBD_Start();

    /* Enable USB device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USBD_IRQn);

    while(1)
                {
                if(g_u8EP3Ready==1)
                {
                        g_u8EP3Ready=0;

    /* Interrupt OUT */
      ptrOut = (uint8_t *)(USBD_BUF_BASE + USBD_GET_EP_BUF_ADDR(EP3));
                        ptrIn = (uint8_t *)(USBD_BUF_BASE + USBD_GET_EP_BUF_ADDR(EP2));

      USBD_MemCopy((uint8_t *)&gCmd, ptrOut, 64);

                        if(gCmd.u8Command==I2C_SET_ADDRESS)
                        {
                                g_u8DeviceAddr=gCmd.u8Size;
                                printf("i2c address 0x%x\n\r",gCmd.u8Size);
                        }

                        if(gCmd.u8Command==I2C_WRITE)
                        {
                                printf("i2c write\n\r");
       I2C_EEPROM_Write();
                        }

                 if(gCmd.u8Command==I2C_READ)
                        {
                                printf("i2c read\n\r");
       I2C_EEPROM_Read();
                        }
                        gCmd.u8PID+=1;

                        USBD_MemCopy(ptrIn, (void *)&gCmd, 64);
                        USBD_SET_PAYLOAD_LEN(EP3, EP3_MAX_PKT_SIZE);
      USBD_SET_PAYLOAD_LEN(EP2, EP2_MAX_PKT_SIZE);
                  }
                }
}

  336.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C:
原来是I2C 读写外部的存储器

网友D:
我认为单片机最复杂的其实是时钟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