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使用I2C操作MMA7455

楼主(2016-12-26):
使用I2C操作MMA7455

网友A:
这个传感器的,是3轴加速度传感器。数字输出接口是IIC或者SPI,很容易使用单片机控制该芯片,它还有低功耗模式,可以用于电池供电。检测最大加速度是正负8g,有不同的灵敏度,如16/g,32/g,64/g,可以选择的,使用这个芯片最主要还是对芯片的寄存器的操作

网友:
加速传感器在四轴飞行器上应用很多,可以定位

网友B: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Revision: 4 $
* $Date: 15/09/04 2:22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NUC200 Series I2S Controller Sample Cod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1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230_240.h"
#include "NuEdu-Basic01.h"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SYS_Init();
    UART0_Init();

   I2C_MMA7455_Init();
         Init_MMA7455_Reg();;
        while(1)
        {
                        READ_MMA7455_ACCEL();  //加速度正負2G,8位模式
                        printf("ACCEL:  X: %d  Y: %d  Z: %d   \n", MMA7455_X, MMA7455_Y,MMA7455_Z);

                        CLK_SysTickDelay(300000);
                        CLK_SysTickDelay(300000);
                        CLK_SysTickDelay(300000);
    }
}

网友C:
这个函数封装的给力啊。

网友D:
这个函数封装的真好,可以直接调用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传感器的,是3轴加速度传感器。数字输出接口是IIC或者SPI,很容易使用单片机控制该芯片,它还有低功耗 ...

这个加速度传感器和ST 的MUC9550之类的,哪个性能好点呢

网友F:
不管哪家的,其实基本上一样的。

网友G:
封装特别好的函数可以很好的移植。

网友H:
搞到这个芯片的资料就好了,不知道贵不贵

网友(2017-01-26):
不知道新唐的不同系列的库函数是不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