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POWER DOWN WAKEUP INTERRUPT

楼主(2016-12-26):
基於POWER DOWN WAKEUP INTERRUPT的例子

网友:
电源掉电,中断唤醒?

网友:
断电唤醒中断的例程,看看跟M051有啥区别没

网友A:
不如直接贴代码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2.00
* $Revision: 2 $
* $Date: 15/04/10 10:28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NUC230_240 Series GPIO Driver Sample Cod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230_240.h"

#define PLL_CLOCK           72000000

void GPAB_IRQHandler(void)
{
          PA0^=1;
    /* To check if PB.3 interrupt occurred */
    if(GPIO_GET_INT_FLAG(PB, BIT3)) {
        GPIO_CLR_INT_FLAG(PB, BIT3);
        printf("PB.3 INT occurred.\n");
    } else {
        /* Un-expected interrupt. Just clear all PA, PB interrupts */
        PA->ISRC = PA->ISRC;
        PB->ISRC = PB->ISRC;
        printf("Un-expected interrupts.\n");
    }
}

void PWRWU_IRQHandler(void)
{
                PA1^=1;
   printf("PDWU_IRQHandler running...\n");

    CLK->PWRCON  |= CLK_PWRCON_PD_WU_STS_Msk; /* clear interrupt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Msk | SYS_GPB_MFP_PB1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0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 Configure PB.3 as Input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by rising edge trigger */
    GPIO_EnableInt(PB, 3, GPIO_INT_FALLING);
    NVIC_EnableIRQ(GPAB_IRQn);

          CLK->PWRCON |= CLK_PWRCON_PD_WU_INT_EN_Msk;  /* Enable wake up interrupt source */
    NVIC_EnableIRQ(PWRWU_IRQn);   /* Enable IRQ request for PDWU interrupt */

        NVIC_SetPriority(PWRWU_IRQn,0);
        NVIC_SetPriority(GPAB_IRQn,3);
    /* Waiting for PB.3 rising-edge interrupt event */
    while(1) {
                         UART_WAIT_TX_EMPTY(UART0);
                         CLK_PowerDown();

    }

}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B:
GPIO_EnableInt(PB, 3, GPIO_INT_FALLING);
    NVIC_EnableIRQ(GPAB_IRQn);

          CLK->PWRCON |= CLK_PWRCON_PD_WU_INT_EN_Msk;  /* Enable wake up interrupt source */
    NVIC_EnableIRQ(PWRWU_IRQn);   /* Enable IRQ request for PDWU interrupt */

        NVIC_SetPriority(PWRWU_IRQn,0);
        NVIC_SetPriority(GPAB_IRQn,3);
这个例子给力,还有设置优先级。

网友:
中断优先级也是可以配置的,不过如果不配置就是默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