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UC240 ANDROID ISP

楼主(2016-12-26):
NUC240 ANDROID ISP

网友:
跟安卓手机通信?

网友A:
ISP(Image Signal Processing 中文译为“图形信号处理”)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手机的拍照过程。按动快门后,光线从镜头进入,到达传感器,传感器负责采集、记录光线,并把它转换成电流信号,然后交由ISP图形信号处理器(以下简称ISP芯片)进行处理,最后由手机处理器处理储存。
  所以,ISP芯片是拍照过程中的运算处理单元,其地位相当于相机的“大脑”。
这个概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SP(Image Signal Processing 中文译为“图形信号处理”)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手机的拍照过程。按动快 ...

ISP是下载的方式,和你说的这个,完全是两码事的。

网友C:
应该是在系统编程吧

网友D:
下载方式从来没研究过,都是直接用官方提供的编程器烧录就行了。也不需要以后什么的更新。

网友:
IAP应该比这个更有用,用IAP可以联网在线升级系统固件。

网友E:
NUC230/240系列为Cortex®-M0 32位微控制器系列, 其特点为运行速度最高72MHz、宽电压工作范围 2.5V至 5.5V与-40℃ ~ 105℃工作温度、内建22.1184 MHz高精度RC晶振(±3%精确度,全温全压)、内建2组CAN总线、800 KSPS高速取样12位A/D转换器、整合多种串行传输接口、高抗干扰能力(8KV ESD/4KV EFT)、支持在线系统更新(ISP)、在线电路更新(ICP)与在线应用程序更新(IAP), 提供封装有LQFP48/64与LQFP100。

网友E:
产品优势
● 宽电压工作范围2.5V至5.5V
● 工作温度-40℃ ~ 105℃
● 高运行速度72MHz

● 2组CAN总线
● 高抗干扰,ESD>8KV,EFT>4.4KV

网友F:
学习一下这个编写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