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USB BULK範例代碼

楼主(2016-12-26):
使用NCU240 , USB BULK範例代碼

网友:
批量传输 (Bulk Transfer)
      •用于传输大量数据,要求传输不能出错,但对时间没有要求,适用于打印机、存储设备等。

      •批量传输是可靠的传输,需要握手包来表明传输的结果。若数据量比较大,将采用多次批量事务传输来完成全部数据的传输,传输过程中数据包的PID 按照 DATA0-DATA1-DATA0-…的方式翻转,以保证发送端和接收端的同步。
      • USB 允许连续 3次以下的传输错误,会重试该传输,若成功则将错误次数计数器清零,否则累加该计数器。超过三次后,HOST 认为该端点功能错误(STALL),放弃该端点的传输任务。
      • 一次批量传输(Transfer)由 1 次到多次批量事务传输(Transaction)组成。
      • 翻转同步:发送端按照 DATA0-DATA1-DATA0-…的顺序发送数据包,只有成功的事务传输才会导致 PID 翻转,也就是说发送端只有在接收到 ACK 后才会翻转 PID,发送下一个数据包,否则会重试本次事务传输。同样,若在接收端发现接收到到的数据包不是按照此顺序翻转的,比如连续收到两个 DATA0,那么接收端认为第二个 DATA0 是前一个 DATA0 的重传。

      它通过在硬件级执行“错误检测”和“重传”来确保host与device之间“准确无误”地传输数据,即可靠传输。它由三种包组成(即IN事务或OUT事务):

        1) token

        2) data

        3) handshake

网友:
这种应该传输更快,更高效,不需要太多的CPU参与。

网友A:
速度可以做到多大呢?10M可以吗?

网友B:
批量传输肯定是非常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