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手机待机死机

楼主(2016-12-26):
(无正文)

网友A:
硬件、软件的可能性都有,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不足以判断。既然是自己的设计,建议从硬件问题的查找开始,想必你的软件并非你自己改写,特别是已经应用了的成熟版本。

网友B:
常常是上电瞬间或者强干扰突然出现下,导致系统死机,硬件上多注意下这两点看看

网友C:
待机死机的话看看运行哪一些代码,确定是什么时候死机的 是进入睡眠态,待机,还是唤醒的瞬间
要一步步的查了。最好能仿真模拟出来死机的状态

网友D:
如果破手机,就一定是硬件,如果是品牌大厂的。一般是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