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助,如何判断三相电逆相和缺相?

楼主(2016-12-26):
   电路图如附件所示,每相电通过光耦进行隔离连接到STM32的I/O端口,打算通过A相端口连接中断,通过时序来判断逆相问题,但中间需要延时再判断。应该是要通过中断来实现逆相和缺相的判断,但实录不是很清晰,请各位大侠提供思路?!

网友A:
这个很好判断吧?!
A-B-C  正常
ABAB AC AC ,BCBC,缺项
ACB逆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好判断吧?!
A-B-C  正常
ABAB AC AC ,BCBC,缺项

这个我知道,ABC有相位差,同一时刻是不一样的,不能简单的在每一时刻判断A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