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芯片驱动程序编写问题

楼主(2016-12-26):
请教各位大牛,大家在编写芯片驱动程序的时候是看着数据手册纯手工编写,还是有什么途径可以得到大部分芯片的驱动demo,还是靠自己平时的程序收藏呢,欢迎发表各位的经验

网友A:
先百度一波,看有没有类似的,没有,就对着手册时序啊要求什么的写,有就移植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B:
官网或者常用论坛搜索

网友C:
可以百度一下别人的程序作为参考,但是用作批量产品前先掂量一下,如果不小心Copy了个BUG进去,今年的年终可能就玄了。

网友D:
如果官方给了demo,我的做法是,先粗看一遍手册,然后对着demo改一改,先让IC跑起来,边改边看手册,看demo是如何配置寄存器的。IC跑起来以后,再仔细看手册,看看有没有一些“陷阱”,然后进行稳定性测试。

如果官方没有demo,就去百度,如果百度不到,就没辙了,硬着头皮看手册,一个寄存器一个寄存器配置吧...

网友D:
有demo的好处主要是节约时间,电工的英语水平一般都不怎么样(反正我自己的英语水平特别辣**),直接看手册,进度缓慢不说,有的时候因为英语不熟练,还可能导致理解某些语句的时候“南辕北辙”。

当然,对于有大把时间的学生党,还是建议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去看手册,自己写驱动,不要拿现成的代码来用。

网友E:
能搜到就移植一下,否则就自己看手册写

网友F:
先上网搜有没有他人写好分享出来的驱动代码或者看官方有没有提供驱动Demo,如果找到了就对照着手册推敲,并根据自己需要裁剪。如果都没找到,就只好硬着头皮从底层一层层写起~所幸,现在大部分器件都有参考代码的。

网友G:
stm32就看 stm32cubeMx 自动生成就好了....或者看我21ic 公开课的视频,看看你学习的路线是不是不如我讲的好

网友H:
刚开始学的话就看手册理解,慢慢写
写多了,一些接口的主要寄存器都是相同的,可能组合不一样,基本配置起来也是很快的

当然官方的demo是可以用的,毕竟用的人多,有bug发现的也快,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I:
最直接的是去官网,一般都会有demo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直接的是去官网,一般都会有demo的

单片机内部资源有demo,芯片的驱动demo一般哪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官方给了demo,我的做法是,先粗看一遍手册,然后对着demo改一改,先让IC跑起来,边改边看手册,看demo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demo的好处主要是节约时间,电工的英语水平一般都不怎么样(反正我自己的英语水平特别辣**),直接看手册 ...

同感,有demo,读手册理解起来更容易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m32就看 stm32cubeMx 自动生成就好了....或者看我21ic 公开课的视频,看看你学习的路线是不是不如我讲的好 ...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百度一下别人的程序作为参考,但是用作批量产品前先掂量一下,如果不小心Copy了个BUG进去,今年的年终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内部资源有demo,芯片的驱动demo一般哪里有?

如果是库函数的话 demo也包括外设初始化的 俗称驱动

网友J:
自己写的话太费时间,调试也麻烦,还是直接网上移植,再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