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噪声问题

楼主(2016-12-26):
我用MSP430FR5969做AD采集,电源的输出噪声是怎么影响AD采集端的,是影响基准电压还是影响什么,求高见。

网友A:
基准电压、电源、地等,都有可能被影响,要看具体的电路

网友B:
是不是电源的噪声?

网友B:
如果可以通过数字滤波算法滤出噪声。

网友C:
电源噪声很大吗?

网友C:
内部数字滤波的方式也能降低噪声。

网友D:
AD噪声可能来源于外部干扰。

网友D:
你前段的滤波电路是不是没有做好?

网友E:
基准电源波动肯定影响数值大小。

网友E:
推荐一个BS0505稳压试试。

网友F:
电源噪声能够叠信号串扰

网友F:
电源最好能够加上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