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三极管

楼主(2016-12-26):
(无正文)

楼主:
高人快出来啊。。。。。

网友A:
看看这个是不是?MCH3481-TL-H , N沟道 MOSFET 晶体管, 2 A, Vds=20 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是不是?MCH3481-TL-H , N沟道 MOSFET 晶体管, 2 A, Vds=20 V

谢谢你的关注。
不过应该不是。这个管子是驱动针式打印机的打印针的,电源电压是42V,关断时的反冲电压大约80V,所以耐压应该在100V以上才可以。

网友B:
你的参数是有问题的,打印机没有42V的,24V吧,估计就60V耐压的

网友B:
你看一下是三极管还是MOS管,三极管的话,电流不大可以用5551,MOS耐压超过60V没有见过那么小的封装

网友A:
SOT-23 Power MOSFET IRLML0060PBF:60V/2.7A; IRLML0100PBF:100V/1.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