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问把信号分为6或8路来增加其驱动能力的芯片有没有,能不能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2016-12-26):
(无正文)

网友A:
你需要多大的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多大的驱动能力?

那个我是萌新,不太懂驱动能力,输出端电压和输入端一样就行了吧

网友B:
74hc245和595,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74hc245和595,你参考一下

好的,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74hc245和595,你参考一下

245和244一样的吧,都是8输入对应的8输出,我只要一个输入端的话是把8个输入端接一起嘛

网友B:
245是8路输入对应8路输出,

网友B:
595是串入并出,看一下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595是串入并出,看一下规格书

谢谢,懂了

网友C:
这种山寨做法是好几年前常用的...为啥不用更好的方**比如485,422, can 驱动芯片??

网友D:
你要把【什么】信号分为6或8路来增加其驱动能力?普通的低速数字信号?高速时钟信号?模拟信号?VGA信号?

高速信号还要考虑延迟、抖动、边沿要求等一系列问题,把需求说清楚,否则无方案。

网友E:
搞颗单门芯片
SN74AUP1G125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山寨做法是好几年前常用的...为啥不用更好的方**比如485,422, can 驱动芯片?? ...

额,好吧,用245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把【什么】信号分为6或8路来增加其驱动能力?普通的低速数字信号?高速时钟信号?模拟信号?VGA信号?
...

谢谢,萌新一枚,太多东西没考虑到,是我想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颗单门芯片
SN74AUP1G125

嗯,我看一下这个芯片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