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三角形接法BLDC无位置传感器控制

楼主(2016-12-26):
请问三角形接法的BLDC 无位置传感器驱动  换相原理是什么?如何检测换相位置呢?

网友A:
跟星形接法一样

楼主:
您有做过三角形接法BLDC的控制吗?我现在在做三角形接法无位置传感器的控制,使用的和星形接法一样的驱动程序,但是现在我的电机三角形接法的实际输出功率比仿真结果低了200多W,所以怀疑是不是两种接法不能使用同一个驱动软件?

网友A:
看驱动波形,两种波形应该基本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驱动波形,两种波形应该基本一致

您好 我看了三角形接法的电机的三个绕组 A B C点的对地电压 波形  是和星形接法的端电压波形一致的  ,但是换了另一家公司生产的三角形接法BLDC电机,我的驱动板加软件控制效果就很差,输出比人家电机自带控制板输出功率低很多,为什么我的驱动板不能适用于两种不同的三角形接法电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看了三角形接法的电机的三个绕组 A B C点的对地电压 波形  是和星形接法的端电压波形一致的  ,但 ...

别人家的波形一致吗?看看区别。你可以把两种相线对低电压波形都测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