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电路问题,谁能都说得明白?

楼主(2016-12-26):
想问下,
0.电路对吗?
1.R7和R8这两个上拉和下拉电阻有什么作用?  必须要加吗?这两个电阻阻值有什么要求?
2.R9是起什么作用的? 一定要加吗?阻值一般为多少?要取12K这么大吗?
3.C1,C2和L1,L2起什么作用,有必要吗?
4.V6起什么作用?
5.V4、V5用单向6.8V的TVS管好还是双向6.8V的TVS管好?
6.有资料说75LBC184不用外围元件,是不是这些都是多余的?
求各位大侠帮忙解答,

网友A:
简单对你答复一下吧,这是485的工作与保护电路,就看你怎么对应,要复杂可以比它还复杂 ,要简单还可以更简单,不过终端还需要匹配一个120R的电阻就更完整了。
1.R7和R8这两个上拉和下拉电阻有什么作用?  必须要加吗?这两个电阻阻值有什么要求?答:因为AB相位差分信号。加上这2个电阻,有助于其确定电位状态;必须要加,阻值一般选择4.7K-100K随意,不过我习惯选择常用的10K;
2.R9是起什么作用的? 一定要加吗?阻值一般为多少?要取12K这么大吗?R9的作用于R7及R8不同,它只是一个让其有电位差而已的一个电阻,最好不要添加.因为三个电阻分压状态,在无信号状态下;
3.C1,C2和L1,L2起什么作用,有必要吗?这个..不建议加,因为加上后可能会延迟信号或者出现问题(针对频率比较快的时候,低频我没有测试过,不敢说,比如9600的波特率情况下),建议L1与L2换成PPTC-100mA(也就是100mA-200mA的可恢复保险丝更妥!)取消C1及C2;
4.V6起什么作用?V6是钳位电压用,也就是限定A-B之间电压,最好使用双向管,而不是此单向管;据说最高可以达到12V,一般跟V4\V5一样使用6.8V-12V的双向TVS(瞬态抑制管)
5.V4、V5用单向6.8V的TVS管好还是双向6.8V的TVS管好?:肯定双向要好;可以双向限定幅值;
6.有资料说75LBC184不用外围元件,是不是这些都是多余的?:人的眼睛睫毛也是多余的,耳朵绒毛也是多余的。不要也可以看见,更可以听见,请问你是否需要?他们都是保护核心器件不受浪涌、过压、短路、过流之类的不正常电气特性损坏之用!

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对你答复一下吧,这是485的工作与保护电路,就看你怎么对应,要复杂可以比它还复杂 ,要简单还可以更简 ...

果真这方面的专家,一下把问题全都答了。
V4/V5用单向的不更好吗?双向的反向电压也6.8V,而且单向的只相当于它的钳位电压0.6V左右。
很多图都是用双向的,我只是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对你答复一下吧,这是485的工作与保护电路,就看你怎么对应,要复杂可以比它还复杂 ,要简单还可以更简 ...

太牛了,专家级别的大神,久仰!

网友C:
多机怎么识别,地址什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简单对你答复一下吧,这是485的工作与保护电路,就看你怎么对应,要复杂可以比它还复杂 ,要简单还可以更简 ...

学习大神

网友E:
其实楼主纠结的东西太多,485电路在不同的使用环境下的设计方法不有差别的。至于保护芯片,有的时候不需要加,有的时候必须加,

在普通设计条件下,只要严格按照芯片的DATASHEET执行即可。

大部分设计下,可以预留焊接位置,根据调试结果来进行决定是否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楼主纠结的东西太多,485电路在不同的使用环境下的设计方法不有差别的。至于保护芯片,有的时候不需要 ...

是的呀,也不知道怎么样,以前用TI的SN75LBC184,不用外围元件没出现什么问题。最近用了好几个代理商的芯片,都经常出现烧毁情况,甚至把CPU的串口也烧了。,所以想做多些保护。

网友F:
RS485通信线因为一般架设在室外或沿电缆线进行铺设,所以较易收到感应雷击及其其它静电干扰而导致同一条总线上设备的损坏。目前一般的防护电路是在RS-485收发器外部加上瞬态抑制二极管来抑制浪涌电压,而一般的TVS管很难做到大功率级,当感应雷击浪涌发生时,瞬态浪涌直接损坏TVS管。最为稳妥的防护电路是采用分级防护,逐级泄放的保护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多机怎么识别,地址什么的

485与CAN总线一样,如果主从单机通信,可以不设地址码,默认为某个数值即可,如果是一对多机通信就必须设置地址码,不同485通信的所能传送的距离及挂的节点数不一,不晓得您是否懂串口通信协议(软协议,也就是程序串行收取数据),如果不懂,你自行学习,如果懂,我也简单说一下吧:
假如一帧数据为:0XAA 0XBB( 0X56)0X11 0X22 0X33 0X88,发送给0X56号设备的数据为0X00;
我们可以约定这个数据0XAA 0XBB为握手信号( 0X00)假定为地址码,这个地址可以设定0-128的数值,具体根据芯片可以挂的节点数来定自行设置;从0X00-0XFE之间;这个就是你的地址码了。这个地址码可以通过拨码开关设置,或者写单片机程序时写定,或者通过通信方式修改后保存都行;
0X11 0X22位实际发送的数据;
0X33 0X88假定可以作为帧数据尾或者CRC校验码之类的,这样不就可以识别了。根据第三位数据的不同来判别那个设备发送过来的数据,这样就识别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RS485通信线因为一般架设在室外或沿电缆线进行铺设,所以较易收到感应雷击及其其它静电干扰而导致同一条总 ...

对头,我加的是B3D090L

网友G:
0:对
1:两电阻确定总线空闲状态总线电平,是否需要和具体芯片有关。
2:R9可以不要
3:C1C2L1L2,抗干扰作用。是否需要看应用环境,如果是和变频器,整流机这类干扰设备仪器工作,加上更保险。
4:V6抑制差模电压
5:V4V5抑制共模电压,单向的好,可以钳位总线输入共模电平在-1V内,双向的位-6.8V,且单向比双向的响应更快。
6:用不用外围看你应用环境,实验板这些就多余了,有的环境你这些元件还不够用。

楼主:
真是大内高手!
我那个就是跟变频器放一柜子里面,以前多用进口的变频器,这次用了国产的,不知道是不是国产变频器的原因,板上面的液晶屏出现常出现死机,通讯也有时出现不稳定,现场通讯不了,拿回来又没事了。

网友H:
来自周立功的多年前的错误电路又被请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85与CAN总线一样,如果主从单机通信,可以不设地址码,默认为某个数值即可,如果是一对多机通信就必须设 ...

这方面是要在程序里面去编写?CASE 语句做分支判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是大内高手!
我那个就是跟变频器放一柜子里面,以前多用进口的变频器,这次用了国产的,不知道是不是国 ...

这个是严重的电磁干扰引起的,正常,使用MODBUS通信会可靠一点。
我曾经开发过大功率YAG激光器,使用北京迪文的触摸屏,只要一出激光,屏幕直接黑屏,使用带MODBUS通信的工控屏就没有事,不过现在北京迪文也有MODBUS屏幕,不晓得电磁兼容性及抗干扰性如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方面是要在程序里面去编写?CASE 语句做分支判断?

是的,就是在程序里实现的。硬件只是给了你一座桥,过了桥之后,你要往哪里走,那是你自己的事,跟桥无关。

网友I:
楼主电路不对。
R7、R8为静态偏置电阻,用于将总线浮空时的逻辑态强制为1,否则接收器会误响应。除非你能在设计上保证总线不出现浮空态,否则偏置电阻必须加。能保证不浮空,那自然是必须加。偏置电阻的阻值要根据偏置方法(单点偏置还是多点偏置)以485的200mV门限用欧姆定律计算。
R9要去掉,在总线两端应加与线路特征阻抗匹配的终端电子,一般双绞线采用120欧姆的终端电阻,注意要一边加一个,尤其是线路较长时。
总线上的电容、电感一律去掉,属于画蛇添足的设计。
V6要使用双向TVS。
合理的电路设计是建立在对原理和器件特性的充分理解之上,不要照猫画虎,那样对于提高你的技术能力还无意义。建议楼主去本站通信技术栏目看485相关老帖,你的这个问题,俺解答过不下一百遍了。

楼主:
说错吧,是楼上历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