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LC陷波电容问题

楼主(2016-12-26):
想做一个98.3MHZ调频频点的LC串联陷波电路。由公式可知L和C的乘机为2.6*10的-18次方。电容如何选择啊?电容要选1PF的,电感需要2.6UH的,可是电感只有1,2.2,3.3uh等几个固定型号。也就是说如何选取L和C,在调频88---108MHZ的频段内,怎样用LC串联谐振某一固定频点?请老人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使用可调容量的电容。
想用标称值电感和电容实现你需要的频率,几乎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