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STM8003F3 oscout(PA2)pin电平拉低不了?

楼主(2016-12-26):
程序如下:PA_DDR = 0xff; PA_CR1 =0x00 ;PA_CR2 = 0x00 ; PA_ODR = 0x00;
用的是内部HSI时钟,PA2 pin接的是红外接收管的GND;PA 口上的其他pin都可以拉低,就是这个pin低不了?

楼主:
有2.2v的电压

网友A:
OSCOUT 引脚默认接晶振的,改Option Byte,把晶振设置为只接 OSCIN

网友B:
你有没有设置为普通IO输出啊?

网友C:
用stvp修改引脚操作为

网友D:
IO初始化怎么配置的

网友E:
检查一下IO初始化程序了,有没有对PA2进行设置了或者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F:
模式没有配置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