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电源具有成本优势吗?

楼主(2016-12-26):
(无正文)

网友A:
现在开关电源成本才更低吧?除非功率很小。

网友B:
单独从成本上说,还是线性电源便宜,开关电源要要加电感甚至肖特基二极管,周边电阻电容一堆的焊点,而系统负载不大、对效率没要求的应用选用78L05这种,就输入输出2个或者4个电容,GND铺大些增强散热即可。
在负载重的应用下,还只能选择开关电源,否则散热难以处理。当然不排除有些系统,比如音频的,对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比较敏感而选用线性电源,我曾见过一家的板子,一排的78L12和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