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3.7v锂电池自带的保护板是否可靠

楼主(2016-12-26):
一款产品需要使用3.7v锂电池,第一次设计内置锂电池的产品,直接从厂家订购的带有保护板的3.7v,1200mAh的电池,厂家说直接接上5v充电器,剩下的啥都不用管了,汗。。

拆开保护板看了看,查了下型号,应该是DW01 + 8205A的保护板方案,貌似网上说应用十分广泛,想在这里问一下各位前辈,有了这种保护板,是否可以直接使用而无需做额外的电池保护?

本来还想着加一片类似BQ24090之类的IC,是不是用不着了?

另外问一下,这个电池出来直接跟负载还有usb充电口连在一起的,这样如果一边充一边使用,会不会有问题呢?

多谢多谢啦

网友A:
1.电池包里内置的保护板已经足够楼主用了,DW01也是用的很广的一款保护芯片;
2.电池都可以边放电边充电,楼主要做的就是找个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用在USB口的话建议用内置过压保护的锂电充电,比如TP4056、SGM4056之类

网友B:
如果放电电流不是长时间保持最大值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池包里内置的保护板已经足够楼主用了,DW01也是用的很广的一款保护芯片;
2.电池都可以边放电边充电, ...

多谢指点~

问下“内置过压保护的锂电”是指自带保护板上的IC为TP4056的锂电池吗?我看了一下datasheet,跟dw01应该是不太一样的东西,DW01是保护锂电池防止过充过放限压限流的,而TP4056是控制充电过程的,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如果不加上TP4056这种IC,只有DW01保护电路,会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放电电流不是长时间保持最大值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多谢斑竹大人

还有些不明白,长时间保持最大值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电路耗电在150±20mA,这样的话,直接使用带保护板的锂电池,而不外加其他的电源管理IC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斑竹大人

还有些不明白,长时间保持最大值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电路耗电在150±20mA,这样的话,直 ...

要和锂电池的放电电流做比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

问下“内置过压保护的锂电”是指自带保护板上的IC为TP4056的锂电池吗?我看了一下datasheet, ...

TP4056是锂电池充电IC, DW01是锂电池保护IC。两个不一样的。
   要是内置电池的话最好还是都加上。加上保护IC可以防止锂电池过流,过压,短路等。锂电池只有TP4056一个充电芯片是不安全的。可能会过充。

网友D:
直接接5V,看来它是一次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4056是锂电池充电IC, DW01是锂电池保护IC。两个不一样的。
   要是内置电池的话最好还是都加上。加上 ...

明白了,那就是还是买带保护板的锂电池,自带的保护板是DW01方案,然后我在外面再加上一个TP4056进行充电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接5V,看来它是一次性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么说呢?

锂电池本身充电需要先恒流,在恒压,直接接5V算是什么鬼?吃砒霜的解咒?